求--舵机驱动MOS管---N+P

楼主(2015-12-07):
7.4g舵机驱动mos-----求型号---或替代型号

7.4g舵机驱动MOS管N+P

7.4g舵机驱动MOS管N+P

网友:
直接到TB上买。7507是型号。

网友:
选用低开启电压的场馆都可以替代

网友: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这个元件是什么里面的?舵机里面的?还是用来驱动舵机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手里有用 AO3416与AO3415,用它们替代了!

焊的比较丑,

焊的比较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