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四轴定高模式失控2次

楼主(2015-12-07):
pixhawk  3.3 固件,稳定平滑的飞行原本让我非常满意

最近却发生两次小事故
1) 轻微炸机无损,而后定高模式下地面起飞
结果一飞就一直爬高(一飞冲天,还好速度可能2米/秒),立马切模式,关掉油门,飞机坠落,损失一个臂。
2)定高模式联系绕树,操作失误撞树干,而后又失控往高处飞,立马同1)方法,让其坠落

有两个可能性
1)定高貌似很稳,但受了干扰,飞行器就完全失控
2)定高受干扰后,飞行器可能自动切RTH, 要先拉高15米 (但我没有连接数传,所以不知道它是否自动切模式了(不过按理切模式有响声,我并没有听到))

网友:
飞机震动大。。。

网友A:
你去看一下日志...八成是因为你飞机震动过高..而你的 固件又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看一下日志...八成是因为你飞机震动过高..而你的 固件又没更新...

好办法,我扎没想到看日志,看模式是否切换
肯定是振动过高,但它也不该乱飞
(固件是一月多前才更新过的,难道最新固件修正了这个bug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办法,我扎没想到看日志,看模式是否切换
肯定是振动过高,但它也不该乱飞
(固件是一月多前才更新过 ...

以前的固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震动过高的时候切定高会一飞冲天..切会自稳  稳一下油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固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震动过高的时候切定高会一飞冲天..切会自稳  稳一下油门就可以了

多谢了,回去看log研究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回去看log研究下

把sd取下来,里面居然是空的,(pc机又能读写,说明sd卡没有坏),看来是pixhawk不认此sd卡唉换张sd卡,下次再看有无数据

以前我的多轴固件是 3.3.1 顺便升级到 3.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固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震动过高的时候切定高会一飞冲天..切会自稳  稳一下油门就可以了

震动过高后一般是超量程(APM量程记得设置的是8g,有些机子真可能会超),均值偏负,高度融合偏负,切定高一般都是往上冲。机架不好的话悬停没事,一机动就很可能这样。

网友(2016-01-08):
震动问题,减震

网友(2016-03-03):
我是新手,新装的260机架,pixhawk,版本升到v3.3.3,定高帖地逆时针自旋转,油门超过50%明显向左前放冲。不敢再推油门。求教如何排除问题?罗盘、水平、RC、电调按地面站软件进行了初始化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