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2.4G透传模块到了,简单测试了一下

楼主(2015-12-07):
偶然在某宝找数传模块,正好看见一家搞活动的,2.4G的,最低空速515K,1M,2M可选,商家测试512K2100米距离,我用的1M的,还没拉锯,简单测试了一下,可以连接apm,相应速度几乎无延迟,正经3DR没用过,不知道3DR什么样,

飞机上的模块,100MW的,和地面的一样。到手简单设置一下接口速率57600.

地面站可以连接了,设置512K的时候进度条不走,但是点取消也正常连接,后来设置成1M进度条就正常走了,和usb一样,

晃动飞机,地面站有反应,几乎无延迟,不知道3DR的什么样,无法对比。
改天有时间试试距离,商家标的512K空速2100米,有时间测一下,68块钱买一对,商家促销,半价。只不过频率是2.4g的,打开2.4G遥控器,暂时未发现有失控和干扰,我打算用433遥控,所以才买的2.4G数传。

网友:
看起来好牛叉呀,私信一个链接呗

网友A:
这个好,稳定行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稳定行怎么样

稳定性还可以,昨天在pix飞控上也试了,一样可以用

网友:
pm个链接看看

网友B:
怎么是一对?不应该地面站直接用电脑或者手机的wifi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是一对?不应该地面站直接用电脑或者手机的wifi嘛

我这个不是wifi接收的,正常usb转串口连接电脑

网友C:
这种 用来调下多轴 眼睛前飞飞还可以的  如果FPV 基本就没有用了 距离很短的 呵呵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串口模块是全双工的吗?半双工数传能用在apm上吗?
我整了一套无线串口,连地面站进度条不动,取消后能显示飞机的姿态,可是地面站向飞控发指令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 用来调下多轴 眼睛前飞飞还可以的  如果FPV 基本就没有用了 距离很短的 呵呵

正常的3DR的数传距离不也就那样吗

网友:
100mW数传距离最多30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