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转动时画片跳动受不了

楼主(2015-12-07):
山狗的性价比是挺高了,装固定翼航拍很适合。
我把山狗装四轴上(2轴云台),慢慢往前,上升,画面都还可以接受
只是四轴一旋转,大篇幅跳动画面,让人头晕
我旅游时也带了山狗,山狗不动拍摄画面不错,但只要一转动,大篇幅跳动画面又来了

有个朋友说这是处理器不够用了
小蚁用的硬件比山狗好,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视频的帧率不够,你把它调到50帧或48帧试试。

网友A:
小蚁和山狗比没什么优势,还少个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蚁和山狗比没什么优势,还少个屏幕

我关注的是小蚁转动的时候,画面跳动是否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关注的是小蚁转动的时候,画面跳动是否可以接受。

都说了,一样的

楼主:
都是不明白网上看别人上传得小蚁大画面切换视频比我的山狗拍得好的多!

网友B:
笑看楼上乱说

山狗 小蚁我都有

这么说吧 用了小蚁后 山狗我丢河里去了(装个B,其实是炸进去的。。)

我小蚁硬挂穿越的,没有什么转头画面跳动,调到1080P 60fps 甚至直接硬挂穿越都没什么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笑看楼上乱说

山狗 小蚁我都有

恩,这个可信,安霸 应该比 咏联 强些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这个可信,安霸 应该比 咏联 强些才对。

翻我的旧帖 有上过视频  直接穿越硬挂  减震球都没有的  (双面胶+魔术贴)

网友:
这是我280到手默认参数  小蚁也默认参数  拍的效果  友情提示 音量调小  风噪大的吓人  拍的过程很抖  主要风大加CC3D基本没调  但是可以看出来即使穿越机身抖成这样 画面都基本没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我的旧帖 有上过视频  直接穿越硬挂  减震球都没有的  (双面胶+魔术贴)

看你下面的视频,觉得没比山狗好太多 (360转动时画面还是跳得厉害)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ead&tid=1119143

但看下面这段,又觉得好很多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ead&tid=1123439

是否你改了分辨率和刷新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你下面的视频,觉得没比山狗好太多 (360转动时画面还是跳得厉害)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真不是画面跳……是机身抖  第一次试飞CC3D没调 另外风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是画面跳……是机身抖  第一次试飞CC3D没调 另外风太大了

恩,你说的对,山狗是马塞克果冻似的的跳动。

网友:
亮瞎了我的克金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