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 MONO 1 - ETTI 天狼星 开包到调试记录,陆续更新调船视频

楼主(2015-12-07):
经过一个纠结的选择过程, 订购的船体, 电机, 配件等终于在上周六中午陆续收到了.配置如下:
  • 天狼星套件
  • TP Pro 2935 3600kv
  • 一体化轴系
  • 好盈 海王 120A
  • 36mm etti 浆

儿子帮开箱

楼主:
空壳 301g, 还不错(偷偷拿 LP 做蛋糕的称)

楼主:
着水部分用AB胶贴碳纤布, 脱模布也是之前一家订到的, 以前贴布的工作经验有限.糊完了, 放到电暖气上烤, 温度调到摸起来温温的.

楼主:
早上起来, 死掉脱模布, 个别地方胶有点过少, 糊布时望了撕掉一小节胶带纸了. 总体可以接受. 称重 327g, 比我预计的轻了许多.

楼主:
早上7点继续开工, 到2点基本完工, 共计耗时16h, 称重 1291g.去跑船了!!!

轴系设定 - 之前潜水未得到天狼星可参照的初步数值, 抽着烟端详了船体的各面, 评估了下重心可能的位置, 阻力中心的位置, 并参照论坛得到的其它船的设定信息, 自己拍了个数:
出轴 65mm
轴末端 距水平面 1mm, 此时电机安装于电机架最高点, 由于电机可向下以东约12mm, 所以周末端可调整到约4mm.重心约在阶后20mm

尾部

尾部

前视

前视

网友A:
又是一个爱动手的模友,船壳不错,祝你成功的做一条好船!

楼主:
试跑问题及解决方案:
  • 穿过于爬水, 试跑中已将电机端下调, 有所改善, 但由于电机座胶过多, 不能调到最下端. 解决方案: 打磨掉电机侧多余的胶, 估计可使电机下移4-6mm, 以使轴尾上升 约 1mm;
  • 左转半径过大, 高速几乎直线, 分析原因如下: 舵下端过高, 左转时如水少, 连杆刚度不够, 高速左转舵机推动时连杆变形过大. 解决方案, 将舵调到距轴32mm处, 舵座下移到略高于船底, 舵机后移, 使用直连杆.
  • 水刀向内倾斜, 这个质量也真是可以, 只能打磨后重新装配.
  • 原装水仓加 50g配重后不能自反, 增加水仓
  • 电机较热, 有点烫手. 解决方案: 将入水口开斜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爱动手的模友,船壳不错,祝你成功的做一条好船!

别人装的船一直觉得像玩具, 而且不经过纠结的过程, 对于穿的设定等方面很难有较深的理解. 关键是必须要咗

网友:
爱动手的模友

网友B:
这样用碳布加强才重26g,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碳布加强才重26g,利害。。

也许是秤不准, 我自己都严重怀疑.

楼主:
继续更新
调整了舵和舵机位置,
增加了水仓,自反效果非常好还减掉了50g配重
出轴上升了1mm
不多说了上图, 周末第二次试跑

楼主:
周五小跑视频, 起滑慢, 跑起来特别趴水. 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周日第三次试跑, 下调了出轴孔位置轴管下面到船底6mm, 起滑稍快, 感觉还是粘水, 电机端试了电机架从上到下, 以及现有船舱电池最前和最后的重心组合, 感觉影响不大.

大侠们给点意见

楼主:
儿子跑 MINI ECO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周五小跑视频, 起滑慢, 跑起来特别趴水. 各位前辈给点意见.

周日第三次试跑, 下调了出轴孔位置轴管下面 ...

感觉这速度不快啊!也就60KM左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速度不快啊!也就60KM左右的样子

是呀, 我觉得现在浆小, 3600KV 36mm桨, 已经定了大桨, 周末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呀, 我觉得现在浆小, 3600KV 36mm桨, 已经定了大桨, 周末再试试.

不知道你用的那家的浆,3600KV按照这KV值浆不要大过37,要不然负载大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那家的浆,3600KV按照这KV值浆不要大过37,要不然负载大时间不够

用的 ETTI 36mm

网友D:
来张侧面图吧,或许电机得往上提

网友C:
我建议你试试TP的36 36.2 36.5的浆,有能力的话用打磨一下浆的背面再用平衡器平衡一下

楼主:
主要数据,大侠们给看看

重心210mm,约阶后20mm

重心210mm,约阶后20mm

电机支架310mm

电机支架310mm

出轴轴管距船底6mm

出轴轴管距船底6mm

出轴长70mm

出轴长70mm

轴管下端距平面3m m

轴管下端距平面3m 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你试试TP的36 36.2 36.5的浆,有能力的话用打磨一下浆的背面再用平衡器平衡一下

订了TP37桨,周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张侧面图吧,或许电机得往上提

电机提到电机架最高位试过,没太大差别,出轴已经到最低了,已经将船底内部磨掉了接近2mm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提到电机架最高位试过,没太大差别,出轴已经到最低了,已经将船底内部磨掉了接近2mm了

去掉法兰整轴下降两毫米,现在明显是爬在水里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法兰整轴下降两毫米,现在明显是爬在水里跑的

出轴点下降,好像更应该趴水吧?新桨来了,我再跑下试试

网友D:
http://photo.5imxbbs.com/forum/2 ...
你的船舵尖怎么有个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船舵尖怎么有个缺口?

眼睛真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船舵尖怎么有个缺口?

哈哈,那是有水,折射光线的错觉。

网友B:
要想船快就要将轴放的更加贴近船底,轴角更加小。但是要有一个平衡,过低和过小的轴角船就会过飘。

网友:
那个位置对高速船姿势有影响,所以必须留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那是有水,折射光线的错觉。

最好能来张整船侧面照。看图片船底打磨了?

‘趴水’不一定是坏事啊,断阶船船姿是与O艇V艇稍有不同,感觉你现在船姿不是所谓‘趴水’概念,看视频感觉前阶触水面小,太过依靠尾部抬升,断阶的作用没发挥。调船建议先确定船底滑行主要支撑点(同时要检查有没有弧形或变形这些不利于滑行的地方),估量前阶与后阶滑行迎角都在三四度内,然后再调桨轴推力角度。你可以试下一些简单方法,例如用轻的电池去调船与重心、贴片、用不同叶型桨调船也能改变船姿,还有就是别忽视水刀与舵的影响。

不同深浅的桨轴位有不同的搭配,其实都可以调出好效果的,至于那种桨轴位最好,难说。例如浅桨轴位的,比较省电,当然你也可以加大电流上更猛的桨。

楼主:
这次见一个十岁小朋友操天狼星跑出30圈的优异成绩。看你的船不算趴水,后阶补一点灰可能好些。

网友:
我见那个小朋友的船也补了,我以前装过也要补。当然各人有各法,提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船快就要将轴放的更加贴近船底,轴角更加小。但是要有一个平衡,过低和过小的轴角船就会过飘。

谢谢,坚决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能来张整船侧面照。看图片船底打磨了?

‘趴水’不一定是坏事啊,断阶船船姿是与O艇V ...

没有经验,很难预判船姿。船底基本检查了,纵向稍有弧度,已磨平。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次见一个十岁小朋友操天狼星跑出30圈的优异成绩。看你的船不算趴水,后阶补一点灰可能好些。

感谢你的建议,我看侧面,感觉前阶角度略小,约1-2度,后阶补灰,应等同于前阶磨底,都是增大前后阶角度差,对吗?

楼主:
上船底和侧面照片
船体纵向已基本磨到直或者略凸的形状,横向后阶略有凹入。侧面看起来前阶角度略小1-2度,如果要想前阶吃水多一些,在桨不变的情况下,略增加前后阶角度差以提升船尾也就是磨掉前阶或者后阶补灰。
基于各位的建议,我想先将船调至略飘,然后略使其趴水增加一点安定性,我初步的调整策略如下:
将电机调至最低点,换大奖,以增加桨的抬尾
如还不够飘,前移重心
还不行,磨前阶,使其角度更小
还不行,降低船尾出轴点(由于去掉法兰后出轴角较难调整,所以放到最后)

🙏大侠们看看策略对否?

侧面照片

侧面照片

船底照片

船底照片

楼主:
我只代表自己的意见,调船实在没有统一的答案,调到适合自己的手感就是成功了。
这条船系6条船赛制的船,船体窄直线比较快,但涌大的时候会稍微飘,会有抬头的现象。
所以相对国内现在有8条船的赛制,就要压一下船头,这样兼顾速度和稳定性。

楼主:
舵架似乎装的太低了,有变成压水板的嫌疑。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代表自己的意见,调船实在没有统一的答案,调到适合自己的手感就是成功了。
这条船系6条船赛制的船, ...

同意你的意见,我只是想先将船调制最漂,然后逐步使其稳定,这样可以较好的理解此船的特性和调整范围。

楼主:
引用 楼主:
舵架似乎装的太低了,有变成压水板的嫌疑。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极速时船体略左倾,真有可能是舵架的原因。这就改,说改就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极速时船体略左倾,真有可能是舵架的原因。这就改,说改就改!

轻微左倾估计不是这样影响,而且很难纠正。
想飘就什么也不要弄,把轴往下装,但不要少于4MM。

楼主:
快手已改好

现在的舵架位置

现在的舵架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轻微左倾估计不是这样影响,而且很难纠正。
想飘就什么也不要弄,把轴往下装,但不要少于4MM。

舵架高5mm最起码没害处吧,杜绝隐患小心为妙。
现有的出轴法兰已经磨掉船底内部一点了,没有法兰出轴角有没有办法小幅度的调整了,纠结中,想不得已的时候下调出轴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架高5mm最起码没害处吧,杜绝隐患小心为妙。
现有的出轴法兰已经磨掉船底内部一点了,没有法兰出轴角 ...

舵有多高装多高,与船的上盖平

楼主:
我喜欢粉色的盖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喜欢粉色的盖

哈哈,天狼星好船,可惜上了高中没时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天狼星好船,可惜上了高中没时间玩

天狼星船壳和碳纤水刀架真让人捉急,我的船没修之前,纵向带明显右舵,垂直方向下端向内倾斜大于5度。你的怎样。

楼主:
周五试跑,螺旋桨将轴尾的法兰轴承顶到轴管里了,悲剧呀!整条轴报废了。
将重心调到阶后约30mm(原来在约20mm),船明显飘起来了,周一上视频。

网友G:
CG在25-28mm之間',出轴 68mm,空間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G:
CG在25-28mm之間',出轴 68mm,空間1,2mm

多谢! 空间1,2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楼主:
周五试跑,螺旋桨将轴尾的法兰轴承顶到轴管里了,悲剧呀!整条轴报废了。
将重心调到阶后约30mm(原来在约 ...

视频上不了了, 手机坏了, 悲剧呀

网友H:
船是为比赛而调的,单艇觉得趴水的话,多艇比赛不一定趴

楼主:
水刀架内倾斜系无问题的,可以补偿水舱那边的倾斜。

楼主:
引用 楼主:
水刀架内倾斜系无问题的,可以补偿水舱那边的倾斜。

可以麻烦讲讲简单原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船是为比赛而调的,单艇觉得趴水的话,多艇比赛不一定趴

我只是想先了解极限,然后往趴水方向调一点,这样可以帮助我这个初学者了解此船调整的动态范围。
其实就是没事瞎折腾,no捉no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狼星船壳和碳纤水刀架真让人捉急,我的船没修之前,纵向带明显右舵,垂直方向下端向内倾斜大于5度。你 ...

我的没这个问题,我的是二手的,收一个高手的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3600kv,4s会不会把电机搞瓦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3600kv,4s会不会把电机搞瓦塌了?

桨用小点   没事的  使劲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3600kv,4s会不会把电机搞瓦塌了?

补充楼上的:加速柔和点,直线才全油门,小心避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楼上的:加速柔和点,直线才全油门,小心避浪……

我还是不想上4s,此船准备参加比赛凑热闹用的,怕跑猛了没法参加比赛了。

先谢谢热心提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桨用小点   没事的  使劲操

上4s转速太高了!

楼主:
周末第五次试水, 上视频.出轴距船底4mm, 轴末端据平面1.5mm, 重心据阶25mm, TP 37mm 桨.
感觉比以前略飘逸点但速度并不快, 前阶着水较少. 曾尝试将将电机端调到最高位置, 但姿态变化不大. 下步计划前调中心以提升尾部至船尾吃水饺少的状况观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末第五次试水, 上视频.出轴距船底4mm, 轴末端据平面1.5mm, 重心据阶25mm, TP 37mm 桨.
感觉比以前略飘 ...

精益求精,必出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益求精,必出精品。

现在感觉还是很慢, 哪天有空到场地上跑圈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感觉还是很慢, 哪天有空到场地上跑圈看看.

最好测一下速,然后看看精心调整完后提升了多少!更有说服力!

网友D:
感觉快了,“明显不是同一条船”

网友:
电机温度应该有温度了,电能跑到5分钟吧.

网友:
这样跑又没水冷,那块5050命不久矣。

网友J:
涂装起来更加有个性。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快了,“明显不是同一条船”

谢了, 太高兴了.没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测一下速,然后看看精心调整完后提升了多少!更有说服力!

暂时没舍得买测速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涂装起来更加有个性。赞一个

我想等调好了再喷漆.
哪位大侠给说说比赛规则对于涂漆的规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周末第五次试水, 上视频.出轴距船底4mm, 轴末端据平面1.5mm, 重心据阶25mm, TP 37mm 桨.
感觉比以前略飘 ...

水刀架有点右偏, 现在用做多修正. 这两天已经重新调整水刀, 希望这回不偏了, 速度应该还可以提高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没舍得买测速仪

找个旧手机下载,G P S仪表盘,好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想等调好了再喷漆.
哪位大侠给说说比赛规则对于涂漆的规定?

船底大于1/3面积为非黑色即可。

要参加比赛的话,调船最好是多艇时候看姿态,单艇调意义不大,还要注意6分钟时间够不够。
静水时速度不是最快的。还有就是入弯要减油门,速度不一定慢,还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旧手机下载,G P S仪表盘,好用!

手机丢得快,摔得快,非常不幸一个旧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船底大于1/3面积为非黑色即可。

要参加比赛的话,调船最好是多艇时候看姿态,单艇调意义不大,还要注 ...

感谢提示,我想先单艇调的差不多,在控制时间,最近充电器也一致有问题,再找地方多艇.

楼主(2016-01-07):
上周末,使用 37mm 桨再跑,尝试将重心后移到阶后约 30mm处,并将轴尾上移到距平面 1.5-2mm,船没有明显的发飘。时间测试只跑了4分40多秒。

换36mm桨, 时间变化不大, 各位给出出招! 上视频。

楼主:
要比赛就要多艇调船,这样跑谋杀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比赛就要多艇调船,这样跑谋杀电池。

是的,最近准备找组织参加多艇。现在还不知道上海MONO 1 的活动规律呢,周末想去军体校看看。
谋杀电池?就是费电的意思?

网友:
父子同乐

楼主:
上海军体校有没有 mono 1 约定的时间,准备参加集体活动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上海军体校有没有 mono 1 约定的时间,准备参加集体活动

有的,一般周六、周日上午。
不过现在是考试季。可能下周恢复吧,如果天不太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的,一般周六、周日上午。
不过现在是考试季。可能下周恢复吧,如果天不太冷

哈哈,谢谢

网友L:
还不够快   听声音有点干叫不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不够快   听声音有点干叫不走的感觉

我也觉得不够快,就是暂时还找不到症结所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够快,就是暂时还找不到症结所在。

有冇试用etti3300kv,etti37.5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冇试用etti3300kv,etti37.5桨?

还没有试。我刚定了腾翔3400,手里有37mm的桨,想先试试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桨,貌似这只桨吃力跑不快。

有没注意到船尾水刀那边高速时候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桨,貌似这只桨吃力跑不快。

有没注意到船尾水刀那边高速时候会跳。

现在 是 etti 36mm 桨,水刀侧跳动在较急的转弯时会发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 是 etti 36mm 桨,水刀侧跳动在较急的转弯时会发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水刀有可能是勾不住水。改试其他的型态再试!

网友:
能跑6分钟嗎?

楼主:
现在的水刀是下端方方的,水刀应该垂直还是应该下端往外撇?有的o艇好像是外撇的。现在才能跑4:30左右,真心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刀有可能是勾不住水。改试其他的型态再试!

你是说大小,还是形状?或者先往哪个方向试?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大小,还是形状?或者先往哪个方向试?

速度已经够快了。单船跑。。。。
建议:什么都不要动,去军体跑一次。然后再搞。。看看时间。也和别人的船有个对比。这样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调。

楼主:
引用 网友M:
速度已经够快了。单船跑。。。。
建议:什么都不要动,去军体跑一次。然后再搞。。看看时间。也和别人的 ...

上周末去了军体, 没人跑了下就回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周末去了军体, 没人跑了下就回家了.

一个人跑,4:30,8只都是多40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水刀是下端方方的,水刀应该垂直还是应该下端往外撇?有的o艇好像是外撇的。现在才能跑4:30左右, ...

水刀是向外撒的,过弯路上跳,改回垂直先再试!

网友E:
我的船GPS测69 实际只有64-65 电池是4200mah自己组的 314g 保守点说 跑5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船GPS测69 实际只有64-65 电池是4200mah自己组的 314g 保守点说 跑5分没问题

够快了。。。。已经比我的快了10km了。。。。。比赛的话,就靠操控了。

网友(2018-03-19):
留个爪印,调船贴太少了,感觉玩车、玩飞机都容易找到系统性的教材

网友(2018-06-09):
不走寻常路 美特湿邦威,电机座离前介尖3.5-4cm,出轴高度5mm,出轴长度75mm,电机蝎子2835,kv3750,浆TP或者老虎37浆,回来打磨背面开刃口,重心前介后28-35mm左右 ,出轴角度与后介下压0.5度,不看三点一线,个人建议,不喜勿喷,至于为什么出轴长75,压住前介。。。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7点继续开工, 到2点基本完工, 共计耗时16h, 称重 1291g.去跑船了!!!

请问为什么要露出2香蕉头接口又接回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