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和250穿越机搭配

楼主(2015-12-07):
我想把v2飞控和250穿越机搭配,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看我以前的帖子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lz最终飞得怎么样?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lz最终飞得怎么样?能行吗?

可以,没问题,就是不够灵活!不要上太大的电池,最多上1800毫安电池,否则惯性太大,影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就是不够灵活!不要上太大的电池,最多上1800毫安电池,否则惯性太大,影响操作

明白了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电调了, 高速电调不行,电机抽风厉害,高速电调推荐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电调了, 高速电调不行,电机抽风厉害,高速电调推荐CC3D

哪些才算高速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才算高速电调?

490hz

网友:
更新 350-490hz

楼主(2016-10-01):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电调了, 高速电调不行,电机抽风厉害,高速电调推荐CC3D

银燕12安算高速电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