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了,大伙帮忙诊治诊治!

楼主(2015-12-07):
         患者:亚拓500FEL,原装电机舵机(DS510 520)好盈铂金80A,K8三轴(150元那种)单线链接配MZ24遥控器
         症状:空中做暴力动作突然自由落体,打舵飞机也没反应,类似一块砖头往下掉。
  发病历程:12月2号,在飞第二个电的时候,3D状态上下猛蹉油门试机,突然失去动力往下掉,打舵没反应,损失了一根尾轴,当时以为是偶发现象没在意!
                   12月4号,修好后再来,第一块电上下猛蹉油门试机没发现问题,于是是第二块电暴力钟摆,还没摆几下相同的症状立马发作,损失一对大桨!这下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诊断后以为是BEC电压不够,在5.3v,加上舵机臂安装孔使用了外孔,导致舵机负载过大,BEC供电不足造成电调自保。于是改进 BEC设置成6V,并且把电调的BEC插头从接收机换插到K8上  然后舵机臂安装孔使用了内孔,!
                   12月5号,飞了两个起落,开3d猛蹉油门,症状没有出现!
                   12月6号,飞了两个电,暴力蹉油门试机,持续暴力钟摆,没问题!
                   今天。。。第一个电温柔钟摆还没10下,相同的症状又发作了,跟上两次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打hole后电机依然转个不停,平时我打HOLE或者失控电机会停转,吓死哪些花花草草了,打舵都没反应,想熄火降落都不行!
                   各位有何高见啊?难道有问题的K8就这样被我撞上了!

网友:
坐等阳台侠医生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然后结合我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是电调的问题,这仅仅代表我个人想法,不能保证一定正确,只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然后结合我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是电调的问题,这仅仅代表我个人想法,不能保证一定正确,只供参 ...

谢谢!以你的理解,能不能说一说是电调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供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B:
电机检没检查啊,定子线圈,轴承

网友:
无问题换个k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检没检查啊,定子线圈,轴承

电机拆不开,飞一个电下来温度很低的,不超45度!

网友C:
我个人以为是电调保护,查看电调最低电压保护是否设置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以为是电调保护,查看电调最低电压保护是否设置太高、

电压保护,那舵机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保护,那舵机应该是可以控制的啊!

舵机是ubec供电的。

网友D:
电调出问题了吧。没用K8定速的话应该就是电调问题,换一个就知道是不是了。

网友:
提问500是可以用bec供电的吗   不都是用电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出问题了吧。没用K8定速的话应该就是电调问题,换一个就知道是不是了。

确实没有定速功能的K8,不过想不通电调如何出的问题,舵机也不可控的!K8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E:
检查飞行记录,有可能是接收机连接不良或者失控了

网友:
电调问题  换吧!

网友F:
bec供电不足的话你应该把电压调低试 5.3v 降低舵机功率
我500用铂金100a 跟80a一样的4abec 没出过问题 不过我没有连着摆过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飞行记录,有可能是接收机连接不良或者失控了

数据发回厂商了,结果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bec供电不足的话你应该把电压调低试 5.3v 降低舵机功率
我500用铂金100a 跟80a一样的4abec 没出过问题 不 ...

前两次炸的是5.3V的,我的另一台500也是80A,也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G:
1,检查电调,接收插头接触是否良好,取出杜邦插头金属片,夹扁一点,增加接触面积
2,地面拉距测试
3,地面快速动所有摇杆,并施加压力给舵机,拉距,看接收是否断电,检查BEC供电是否足够
4,失控保护貌似没有设置

网友E:
接收机和k8之间那个线换一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检查电调,接收插头接触是否良好,取出杜邦插头金属片,夹扁一点,增加接触面积
2,地面拉距测试
3, ...

失控保护设置好的,其他项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收机和k8之间那个线换一条试试

原装线不够长,我接驳过的,难道是线的问题!

网友:
电调BEC和独立BEC供电冲突了,用独立BEC供电,电调BEC红色正极线应该拔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拆不开,飞一个电下来温度很低的,不超45度!

我的电机定子线圈漆包线都松了,露出部分被转子扫破皮漏电了,飞机就是动力随时发生异常怪病,我猜的不一定对,你检查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机定子线圈漆包线都松了,露出部分被转子扫破皮漏电了,飞机就是动力随时发生异常怪病,我猜的不一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线不够长,我接驳过的,难道是线的问题!

换条线试试吧, 我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就是那根线的问题, 换完直接好了

网友:
换个接收试试。

网友H:
电调bec或者k8问题,你只调bec电压没用,必须外置或者换个电调,这样才能排除问题,然后再换k8,问题要一个一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bec或者k8问题,你只调bec电压没用,必须外置或者换个电调,这样才能排除问题,然后再换k8,问题要一个 ...

K8换到450上边飞了20几个起落没异常,看来是电调BEC问题了,已经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