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35M变频高频头兼容性

楼主(2015-12-07):
收了二手Futaba 35M变频高频头,但装到10C上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刚插上后,遥控器上的蓝色指示灯亮1-2秒就灭了,然后蜂鸣器响了一声,就不再亮,我判断是不识别这个高频头。但句卖家说以前是好的。我翻看了10C的说明书,上面说 10C不兼容92系列的FSS 变频高频头。
可以确定遥控是好的,用别的高频头和接收都没问题。那么倒是不兼容还是高频头有问题?求解答,谢了。

网友A:
成色相当不错,我正准备收35的变频头呢,巧的是我控的型号还跟楼主一样...
一看楼主这帖子还不敢妄动了
楼主没问问卖家这个头子原来装在哪款控上,或者查查这个头子的说明看看它适用于哪款控?
另外楼主用35的是打算玩啥呢,我是打算拿来玩潜艇的

网友B:
今天拿我的40兆FSS 变频高频头,放在10C上用,还真不行,现象和你的一样。幸亏我还有FF7可以用。晚上试试大九。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看样子还真是兼容性的问题。那淘宝上一堆卖FSS变频头的说是10C原配,难道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相当不错,我正准备收35的变频头呢,巧的是我控的型号还跟楼主一样...
一看楼主这帖子还不敢妄动了
...

我收35M也是打算玩潜艇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拿我的40兆FSS 变频高频头,放在10C上用,还真不行,现象和你的一样。幸亏我还有FF7可以用。晚上试试大 ...

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看样子还真是兼容性的问题。那淘宝上一堆卖FSS变频头的说是10C原配,难道都不行?

我的FUTABA“大九”可以用。

楼主:
看样子是10C 不兼容,这种FSS高频头也是10C说明书写的  所谓的92系列FSS变频高频头了。

网友C:
丢丢。我的也是。不用折腾了。搞FF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丢丢。我的也是。不用折腾了。搞FF9

居然一下就认出我来,你原来是 三er
坐收FF9.

网友:
哎 10C还有这硬伤 what a pity
不过还是感谢楼主 要不白买了

网友:
10C配相片2的35MHz高頻頭應該可以用啊.

楼主:
发现问题了,这个变频高频头可以用在10CHP上,只是得设置对频点,否则高频头指示灯不亮.谢谢楼上兄弟们的关注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相当不错,我正准备收35的变频头呢,巧的是我控的型号还跟楼主一样...
一看楼主这帖子还不敢妄动了
...

找到问题了,这个变频高频头可以用在10CHP上,只是得找对频点。否则不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这个变频高频头可以用在10CHP上,只是得找对频点。否则不工作。

當然要選擇對的頻道,如果撥到沒有頻道的位置,那如何會工作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这个变频高频头可以用在10CHP上,只是得找对频点。否则不工作。

恭喜恭喜
请问能使用哪些范围的频点?

楼主多少钱收的头子?

网友D:
看樓主相片2的 35MHz 高頻頭上面有 HK 字樣,那可以由 75至82 的8個頻道可用,其它頻道不能用,除非高頻頭上是標示是XX,那就代表35MHz全頻道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
请问能使用哪些范围的频点?

我得是400收来的,35M的变频高频头和接收非常少见。并且35M变频高频头和接收没有在大 陆卖过,所以区码 基本都是香港的。频率没有完全弄明白哪些可以用,正如楼上所说,35.75
35.76
35.77
35.78
35.79
35.80
35.81
35.82
这几个频点是可以用的,并且这些频点与非变频没有重叠,完全可以放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樓主相片2的 35MHz 高頻頭上面有 HK 字樣,那可以由 75至82 的8個頻道可用,其它頻道不能用,除非高頻頭上是 ...

谢谢了,的确是  75至82 8个频点可以用,因为变频的35M高频头在大 陆没有卖过,所以能找到香港区码的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得是400收来的,35M的变频高频头和接收非常少见。并且35M变频高频头和接收没有在大 陆卖过,所以区码  ...

感谢回复
哈哈,这个头我之前盯了好久,一直没舍得下手,这么巧让哥们你收了
我知道的,35频段发售地区有香港、新加坡、欧洲(好像是唯一支持35全频段的版本,至少G3是这样),离咱们最近的也只有香港了

玩个潜艇真不容易
我几经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收了一个定频的35头,以及35的136F、136HP、149DP、1410DP接收,应该够玩一阵子了

不知楼主玩什么艇
这是我之前一个帖子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5467
今后有机会一起玩哈

网友E(2023-06-25):
fss变频高频头,有1992年出的,也有2004年后出的。所以10c说明书上写的是92年的老款是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