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搞不懂为啥要给船装两腿? (◐﹏◐)

楼主(2015-12-07):
                      若两腿能上岸跑跑那倒是两栖了,可是看来不能呀   那还具备啥子益处涅
           http://www.tudou.com/v/FW4Pk-ep_hA/&rpid=349719115&resourceId=349719115_04_05_99==.html

网友A:
减小阻力了吧!船底都起来了,只有水翼阻力小

网友B:
液体里的阻力大气体里的许多吧。我猜的

网友C:
让船身远离水面避免浪花冲击,航行更平稳。

网友D:
喷水水翼船,设计很有新意:单排立柱,后立柱下面设吸水口,耐风浪,视野高……优点不少,但俺个人感觉阻力不见得很小,应该不如利用空气减阻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阻力了吧!船底都起来了,只有水翼阻力小

                        “减小阻力”      俺咋觉得还是多此一举呀?除非是他不想投资改善动力,却又想做 “涡喷” 状去奔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体里的阻力大气体里的许多吧。我猜的

                     所谓”船”,本身的设计就是在液体里劈波斩浪滴,不过就那两“细腿” 来说      触水面小了,阻力肯定也相应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船身远离水面避免浪花冲击,航行更平稳。

                      嘿!你这一说挺在理的      容易晕船的 可以舒服一些了

楼主:
                啊------      让谁上图片     上啥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水水翼船,设计很有新意:单排立柱,后立柱下面设吸水口,耐风浪,视野高……优点不少,但俺个人感觉阻力 ...

                  嘿!哥们!真是内行呀   听君一席话, “姿势” 涨高高        俺个人还是比较欣赏致力于改进动力为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哥们!真是内行呀    听君一席话, “姿势” 涨高高       俺个人还是比较欣赏致 ...

还有,从重心判断此结构如若翻船  船体应能自动校正的

网友E:
倒T型全浸式水翼船
水翼船(主要是全浸型)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在较为恶劣的海情下航行,船身的巅簸较少。而且高速航行时所产生的兴波较为少,对岸边的影响较低。缺点主要在制造大型的水翼船、或进一步提高速度,目前还存有技术困难。水翼所能提供的浮力与长度成平方关系,但是船的重量却与长度成立方的关系(平方/立方定律),故此制造更大型的水翼船存在一定的难度。要进一步提高速度,水翼在高速下会产生气泡(空蚀,Cavitation)的问题亦需要解决。此外全浸式水翼的结构及控制较为复杂,亦令成本上涨
百度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从重心判断此结构如若翻船  船体应能自动校正的

                      难怪俺几次三番见它险险要侧翻又没翻的画面   原来是自动调正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倒T型全浸式水翼船
水翼船(主要是全浸型)的主要优点是能够在较为恶劣的海情下航行,船身的巅簸较少。而 ...

                          哇塞! 学问大去了呀       俺头要昏昏了

网友F:
減少阻力減少油耗,HYDRO FOIL, JET FOIL相同原理,這類船載客來往香港澳門已有數十年歷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減少阻力減少油耗,HYDRO FOIL, JET FOIL相同原理,這類船載客來往香港澳門已有數十年歷史。

                  哦!真哒     啥时俺也寻机去搭乘一回      若只有介个版本,那也只能搭乘一大或两小而已,效率不高,做情侣观赏都欠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