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C3D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5-12-08):
今天想调CC3D的油门曲线的,发现地面站里默认的油门曲线是0-90的为什么不是0-100?

如图,输出是0-90的,又看到巡航模式下面有个参数

意思是说那10%是留给自稳用的吗?
把油门调到0-100会影响自稳吗?

网友A:
如果你把鼠标停在这栏一会儿,就会看到英文说明,主要意思是为了稳定而让动力留有余地,直机可以设到100%。

网友B:
油门曲线设置到100,当油门满舵的时候调整姿态就没有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鼠标停在这栏一会儿,就会看到英文说明,主要意思是为了稳定而让动力留有余地,直机可以设到100%。 ...

感谢回复,再不问一下,也就是说强推改成手动的话,油门是可以调成0-100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设置到100,当油门满舵的时候调整姿态就没有余力了

感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再不问一下,也就是说强推改成手动的话,油门是可以调成0-100的咯?

我虽然没这么做过,但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纯手动油门自己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虽然没这么做过,但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纯手动油门自己说了算.

主要是最近上了图传,镜头,重了不少,油门按原来的设置要推到60%才能平衡重量,但是0-90的话,如果改变摇杆中位的油门数值,那左右两段曲线就不一样了。。。这个表达有点困难,希望能表达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最近上了图传,镜头,重了不少,油门按原来的设置要推到60%才能平衡重量,但是0-90的话,如果改变 ...

知道你要改油门曲线,要是我的话最好别动这项富余动力设置,而是做好减重工作,除非你一次也不用自稳而全用手动模式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你要改油门曲线,要是我的话最好别动这项富余动力设置,而是做好减重工作,除非你一次也不用自稳而全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