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硬 20A天行者

楼主(2015-12-08):
请问大侠们 好硬20A电调 接上K8陀螺 四个银燕08MD
舵机
通电后有点小烫 多摸一会就会烫手 还没接
电机
用此电调装亚拓的三轴陀螺 模拟舵机更烫 电调过热保护自己断电。。。请问这是正常现象么
我用40A电调相同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啊!!

网友A:
是不是电流过大?

楼主:
才3S电池啊 正常电流啊

网友B:
好盈20A电调是两个5V的线性电源作为BEC的输出,理论上他们俩一共能提供1A的输出电流,先检查你的负载是不是有某个负载有短路或者消耗电流异常大的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很有可能是电调的BEC 5V电源芯片坏掉了一个。
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接负载,只是给电源上电,看看发热,如果发热量大就是电调有问题了。

网友B:
我QQ 460412291 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