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大大和我一樣情況嗎?

楼主(2015-12-08):
本人原裝的K110遙控器油門的顯示沒有了反應~但現在是還可以控制直昇機~但就做不到陀螺儀校準和6G模式懸停設定~己經試過還原原裝設定,一樣沒有反應
請問有解決方法嗎?

現在做不了這兩個動作,沒有反應.

現在做不了這兩個動作,沒有反應.

网友:
难道伟力上面显示的不是微调?

网友:
我的把熄火开关打开后不显示,正常飞行显现。还有就是油门摇杆还没到最低油门已经显示为0了。还有背光灯估计接触不良,总是闪。

网友A:
就是做工太垃圾了   你检查一下控里的接线有没有断开或者虚接

网友B:
我虽然没有这控,但是有过类似问题。
有没有试过遥控上的摇杆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虽然没有这控,但是有过类似问题。
有没有试过遥控上的摇杆校准呢?

已經試過~而且已經打開後蓋看,,沒有發現電線未有駁上,所以應該是有一條線短路,但就不知道是那一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經試過~而且已經打開後蓋看,,沒有發現電線未有駁上,所以應該是有一條線短路,但就不知道是那一條

摇杆校准怎么做?我的油门摇杆没到最低就成0了,中位也不是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摇杆校准怎么做?我的油门摇杆没到最低就成0了,中位也不是50

校准遥控器摇杆:将油门微调往下长按,然后遥控器开机。此时显示屏会显示满屏,将摇杆360°均匀转两到三圈后回中;油门微调在往下按就可以保存退出了

网友:
楼主现在的情况是遥控器可以操控飞机就是有油门但是不显示?先检查下油门保护开关是不是处于打开状态,然后遥控器校准一下遥杆。在一个就是看遥控器里面油门电位器的连接线是不是没有接好、或者接触不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校准遥控器摇杆:将油门微调往下长按,然后遥控器开机。此时显示屏会显示满屏,将摇杆360°均匀转两到三 ...

谢谢,校准成功,现在摇杆中位居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校准遥控器摇杆:将油门微调往下长按,然后遥控器开机。此时显示屏会显示满屏,将摇杆360°均匀转两到三 ...

现在的问题是背光灯总闪,其他功能正常,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校准成功,现在摇杆中位居中了。

不客气

楼主:
請問大大你的十字盤是用90℃還是120℃呢?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應該在什麼時候用什麼℃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你的十字盤是用90℃還是120℃呢?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應該在什麼時候用什麼℃呢?

90°十字盘,遥控器里面默认就好。你换120°十字盘飞机可能飞不了,舵机会不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做工太垃圾了   你检查一下控里的接线有没有断开或者虚接

做工垃圾也不至于吧,我用的遥控器还好。只是K120飞机初学者飞的话确实不怎么耐摔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十字盘,遥控器里面默认就好。你换120°十字盘飞机可能飞不了,舵机会不同步

遥控器里面的十字盘类别是起到一个混控作用,接收机程序里面有混控功能那么遥控器就需要给出混控信号,所以需要调整十字盘的类别。K120接收机里面应该是没有混控功能的所以只要最常见的90°十字盘就好;我是这么理解的,各位大神物喷,有不对的可以补充

网友:
问一下x6控左边那个电源接口是干什么用的?能接9v电源吗,能的话练模拟器就不用费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