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豹2a6金属底盘加履带自动涨紧

楼主(2015-12-08):
我那坦克很操了一段时间,当然发现的问题也不少。尤其是履带,履带太松,掉链子(就是由于掉链子把驱动轮都整裂了一个)。太紧,卡个石头就出故障。因此,诱导轮那里的自动调节必须做了。
材料:tb搜来的0.8X5x25的弹簧
          螺杆

弹簧这东西真得找个力量大点儿的,否则,还真没办法绷紧。

套上螺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关键的地方来了。。。得把这里再挖深点儿。否则,弹簧长度不够,长度不够,力量就不够。

装上咯!还有一点,带把诱导轮柱给打磨打磨,最好打成凹形,一保证螺杆伸缩顺畅。

手动测试感觉不错。。。具体的嘛。就得找个时间野外测试了。到时候再上视频。哇哈哈哈!

网友:
脑力激荡,技艺奇异怪哉 :)

网友A:
等看效果如何啦

网友B:
不错,我哪个底盘也想这样改,问下,调松紧哪个螺丝滑丝了,怎么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哪个底盘也想这样改,问下,调松紧哪个螺丝滑丝了,怎么弄出来。

找个内六角。。硬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看效果如何啦

就等出去操车咯。。。哇哈哈哈

网友:
感觉好真。

网友C:
诱导轮确实非常需要自动张紧,我自己的三号也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诱导轮确实非常需要自动张紧,我自己的三号也改过

就是。。。。免得总是掉链子

网友D:
玩金属坦克的都是机械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金属坦克的都是机械高手。

应该都是工具控!

网友E:
貌似对弹簧的要求较高!否则太大会引起第一个路轮悬空!老田的虎王就有张紧系统,我调下来还好,但不知为何好多人升级要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对弹簧的要求较高!否则太大会引起第一个路轮悬空!老田的虎王就有张紧系统,我调下来还好,但不知为何 ...

没错!弹簧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貌似对弹簧的要求较高!否则太大会引起第一个路轮悬空!老田的虎王就有张紧系统,我调下来还好,但不知为何 ...

原来虎王是自动张紧哟,黑豹就怂了,不但是固定的,还晃荡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虎王是自动张紧哟,黑豹就怂了,不但是固定的,还晃荡个不行

感觉自动涨紧这东西低速还好。。。跑高速这东西很关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虎王是自动张紧哟,黑豹就怂了,不但是固定的,还晃荡个不行

可以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觉自动涨紧这东西低速还好。。。跑高速这东西很关键了

所以好多是液压涨紧!可能是考虑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好多是液压涨紧!可能是考虑高速!

液压高级哦。。。都不知道能否装上去啊!

楼主:
这样的结构不错的嘛。。。就是豹2搞起来有点麻烦。。。得把诱导轮固定座给换掉

网友:
跟黑豹一模一样嘛,朋友好想法!

这样是把中间的M3螺丝换成光轴螺丝吧?我也去买两弹簧试试,哈哈哈,谢谢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