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觉得HCP100S软启动的时间太长?

楼主(2015-12-08):
启动时间7秒,感觉很没有必要,又不是大机,还有不小心油门拉的太低就会重新触发软启动,眼睁睁看着坠机。。。

网友A:
那个不是软启动。是电调的减速启动。是必要的。说实话就100S的动力。如果没有软启动。无意中你直接拨动了3D开关。直接就扫齿了。

跟你说个解决方法。。油门普通曲线,第一点-100,从第二点到最后一点都是60。因为电调本身有软启动,普通模式直接设置类似定速的就OK了。启动仍然是和线性一样满速加速。确保你空中普通模式要降落油门太低的时候会拉不起来。这样除非你空中普通模式油门到0才会出问题。

网友B:
直接切3D起飞呗,熄火降落。不过100S螺距反映慢,尾巴不线性,动力又太过剩,感觉不是什么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软启动。是电调的减速启动。是必要的。说实话就100S的动力。如果没有软启动。无意中你直接拨动了3D ...

减速启动是有必要,但是时间有点长,在室内起飞容易冲顶,3秒左右可以了。按你说的我把油门起点设在30%以上就能避免触发缓启动,此时油门开关一打开电机就开始转了,感觉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切3D起飞呗,熄火降落。不过100S螺距反映慢,尾巴不线性,动力又太过剩,感觉不是什么好机。。。

用高频头HT8就会慢半拍,你是吗?100S不是很成功的机型。。。

网友C:
从来就没试过这样的事,难到大家都是一推油门到顶再一拉到底?反正我室内室外都飞过无数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就没试过这样的事,难到大家都是一推油门到顶再一拉到底?反正我室内室外都飞过无数次了。

你了解了自然会注意,但是缓启动过长会造成油门错觉,无意中推的太大,在室内就得当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了解了自然会注意,但是缓启动过长会造成油门错觉,无意中推的太大,在室内就得当心了。

我飞的习惯是:让飞机在地面上先开动电机,待桨速上来后再一轻推油门飞机就立即离地起飞了,这点就象开有离合器的汽车,先松一点离合器踏板,听到发动机声音沉下去后再少加一点油再松一点离合器踏板,汽车就很自然的走起来了。如果你先轰大油门再放离合器汽车自然是跳跃式起步的。
开直机也应是同样的道理;这点与地面起飞的固定翼飞机完全不同。
我不但飞HCP100S如此,飞其它的有刷电机的小电直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的习惯是:让飞机在地面上先开动电机,待桨速上来后再一轻推油门飞机就立即离地起飞了,这点就象开有 ...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聪明

网友: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过100s确实是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的机子。不过依然是我很喜欢的一只小鸡

网友:
养成idle飞行好习惯,6通不能当4通的玩

网友C:
十一月的时候到珠海看3D花式飞行大赛,看到高手们也是我说的样子起飞的;不过别人是700的专业机,飞机一离地马上就翻出去六、七米的样子倒飞爬高,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估计HCP100S调的好的话应该也能做到。
现在出的HCP60虽然用的是有刷电机,在起飞时也很猛,操舵也跟手;就是十字盘的间隙有点大,改进后也应该是款好机,尤其是体量小巧,在家里飞行是最适合的。送给别人两台,自己留一台在家玩再也不用担心楼下的熊孩子了。

网友:
3D模式飞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十一月的时候到珠海看3D花式飞行大赛,看到高手们也是我说的样子起飞的;不过别人是700的专业机,飞机一离 ...

hcp60能否连续操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hcp60能否连续操多电?

太多的没试过。我最多一次连续六电,主尾电机虽有热度,但还行,没有到烫手的地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飞的习惯是:让飞机在地面上先开动电机,待桨速上来后再一轻推油门飞机就立即离地起飞了,这点就象开有 ...

这习惯和我一样,我是怕快速起飞飞机出故障向我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习惯和我一样,我是怕快速起飞飞机出故障向我飞来

起飞还好啦,大多时候是玩花活失手撞到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飞还好啦,大多时候是玩花活失手撞到自己。。。

昨天我也空中拉不起来油门掉下来了。不过没事。因为我忘记开3D了。。。然后很高的地方一次性打满了负螺距。。。就直接熄火了。再启动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直接熄火让它随风而去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空中拉不起来油门掉下来了。不过没事。因为我忘记开3D了。。。然后很高的地方一次性打满了负螺距 ...

忘开3D常有的事,偶尔神反应还能拨过来。还有,不开3D也能翻,只要高度够

网友:
咋没人喷西红柿了 看不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