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sj9000和萤火虫比怎么样?

楼主(2015-12-08):
最近考虑入个狗来航拍,真狗太贵买不起,剩下山狗,萤火虫,之前觉得山狗没啥就那样,看上的是萤火虫,萤火虫的4k是2880*2160的那种,稍微低了点吧,方案是联咏的,但是还能带远程控制线。
可是,最近两天去山狗网上看新出了一个sj9000的相机,也是联咏的方案,同样帧数的情况下,这个山狗4k的分辨率是3840*2160的 貌似大了一圈诶,方案也是联咏,还便宜。就是不能远程控制咯我就奇怪了,怎么看起来数据更好还便宜呢?所以我想在这里问下大家,这两个相机实际使用起来到底哪个好呢?从画质,色彩,镜头畸变,果冻等方面帮我分析一下吧,我到底该买哪个好呢?谢谢大家

网友:
山狗每次开机AV输出特别繁琐

网友A:
两个一起拍回来,哪个不好推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起拍回来,哪个不好推掉

你这想法不错诶  我觉得很有道理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想法不错诶  我觉得很有道理哈哈哈

摸这个东西好用最重要,被骗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这个东西好用最重要,被骗多次了

买肯定是买正品 但是这个东西用就真的不好说了  所以能试试最好咯

网友B:
现在联咏好像都是插值4k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联咏好像都是插值4k的吧。

我后来也发现了  所以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差  而且我说的这个sj9000是qoer的  不是真山狗  真山狗才出到5000  不过真山狗的5000也是联咏的  所以我现在想入手git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后来也发现了  所以好像大家都没什么差  而且我说的这个sj9000是qoer的  不是真山狗  真山狗才出到5000 ...

听说过广告,没见过魔友实用。个人觉得运动相机主要看三样东西:1.主控,这个决定了你能实现什么功能;2.传感器,这个决定了画质;3.镜头;
现在基本比较好的主控应该是联咏和安霸了。山狗和各个山寨山狗貌似大多数用联咏,高端点的用96655或者96660,安霸据说a9已经被gopro垄断了,其他厂家只能a7,所以除了gopro其他狗应该都是半斤八两吧。剩下就是拼传感器和软件的优化能力(其实这个大家也都差不多,都是互相抄袭的吧)。至于镜头那东西一分价钱一分货也不可能有大的差别。
所以我觉得买正牌就是买售后服务了。如果你觉得rp不错其实山寨山狗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过广告,没见过魔友实用。个人觉得运动相机主要看三样东西:1.主控,这个决定了你能实现什么功能;2. ...

嗯嗯  明白了  那我回去再仔细比较一下他们的传感器看看吧 然后再关注一下他们的售后吧

网友C:
真山狗,5000+,是用安霸方案,跟真狗3是同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山狗,5000+,是用安霸方案,跟真狗3是同一方案。

那就是说5000+的4k就不是插值4k了咯?是真4k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5000+的4k就不是插值4k了咯?是真4k吗?

5000+没有4k,只有1080,60P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0+没有4k,只有1080,60P

那别的用联咏的方案的  1080也是60帧的  人家至少还有2.5k或者4k  虽然不是真4k,但是如果想要更高的清晰度也是有的  那这样一看来难道还不如联咏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5000+的4k就不是插值4k了咯?是真4k吗?

5000+没有4k哪怕是插值的。和gopro3都是安霸A7的主控,不支持4k。只有黑版gopro 4才有4k,据说是安霸a9的主控。山狗5000x是支持插值4k的,主控室联咏NTK96660,传感器是索尼IMX0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0+没有4k哪怕是插值的。和gopro3都是安霸A7的主控,不支持4k。只有黑版gopro 4才有4k,据说是安霸a9的 ...

那山狗5000x和5000+,方案不同,那使用起来具体哪个好呢?你对这个有了解么?

网友D:
山狗5000x 萤火虫4K Gopro 4 黑都有
山狗5000x 萤火虫4K  2个差不多 觉得1080P的效果都没有老山狗4000好(4000 我都不舍得卖) 颜色都是混在一起的 尤其是落叶多的话 那满屏幕的黄色
价格摆在那里 哪怕山狗5000x 用sony 的sensor 其实和 萤火虫4K  是差不多的
手感上萤火虫4K 和真狗4 差不多
效果差好多 价格摆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狗5000x 萤火虫4K Gopro 4 黑都有
山狗5000x 萤火虫4K  2个差不多 觉得1080P的效果都没有老山狗4000好( ...

诶  看来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山狗5000x和5000+,方案不同,那使用起来具体哪个好呢?你对这个有了解么?

没玩过。不过看网上网友发的视频感觉半斤八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不过看网上网友发的视频感觉半斤八两。

好的 了解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诶  看来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在摄影摄像界,两块钱才有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在摄影摄像界,两块钱才有一分货。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的积累  反正高端的东西会的人少 就提高价格呗 反正虚高也有人买 因为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