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都说Yuneec Q500 4K的图传信号问题?

楼主(2015-12-08):
几乎买了Yuneec Q500 4K的用户,在提及它的缺点时都会说到图传信号问题,动不动就木有信号了,笔者也遇到过多次,图传掉信号最近的一次是高度16米,距离105米的时候,但也有飞到高度230,距离410图传都很稳定的时候,这是为神马呢?近期看了两篇文章,貌似有所启发,我们看看下面这两张图片:

这是飞机搭载的相机的拆解图,有木有发现,发射端图传用的原来是三叶草天线,俗称打蛋器,蘑菇也常用。

这是遥控器的拆解图,再看,原来接收端用的是铍铜合金平板阵列天线,俗称平板。
如此看来,厂家在图传上还是花了心思的。
平板配蘑菇,是很多人惯用的搭配,但缺点是方向性太强,众所周知。因为平常我们自己玩的天线都是看的见的,所以知道怎么搭配使用,但Q500 4K的天线都是内置在相机和遥控器里的,出厂说明书里也没有说明天线的功率和类型,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使用的是什么天线,所以就不在意飞行时的方位对应问题,因此也容易导致因为方位导致的信号衰减或中断问题。现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不妨今后飞的时候注意一下遥控平面与飞机的方位对应,这样至少能排除因方向导致的图传信号不良的问题了。
听说有高手改过图传,信号大大增强,不知道有没有详细内容,摸友们推荐一下。

网友:
核心问题是他用的是WIFI。

网友:
这做工。呵呵了

网友:
看了这个拆机再和精灵3比较,同样价位还是精灵3好

网友:
这货和精灵3比,说被吊打简直是太便宜它了。

网友A:
这做工真心太差劲

网友:
比精大疆差太多了......卖点只有双电 手柄 和箱子了!!

网友B:
不知道Q500作工比精灵3差从哪里看出来的,,遥控器里有排线插头就是差??你拆个18MZ看看是啥样。。。。在有些人眼里,遥控器上带了6寸的液晶屏,不如那种啥都没有的土豆控,美称接个手机效果好,,哪里知道手机没电,,中间来个电话啥的。。。当然,有人喜欢这种体验。。。。。Q500轴距是500MM,精灵3是350MM,,两者电机大小,功率也相差太多,这个摆在眼前的事实差距反而给有些人眼里是一样的,,遇到室外风大时给风吹着走的时候,就知道飞机大的好处了。Q500飞行的反应和速度没那么激烈,更倾向于平稳,柔和,但有些人就说没有精灵速度快。。。真不明白你买它是用来干嘛的,,速度飞那么快航拍出来的东西有意思吗?看的人头不晕?除很个别的情况外航拍时就是要稳!要稳,还是要稳~!要激烈的弄个穿越玩多好~   你把精灵和Q500两台摆一起看看。。。。连真机都没见过,没飞过的,看个照片就喷作工好坏啥的。。。。。难怪国家要对四轴个管制,遥控器都没摸过的花个小几千就能飞上天,,然后就啥都不放眼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Q500作工比精灵3差从哪里看出来的,,遥控器里有排线插头就是差??你拆个18MZ看看是啥样。。。。在 ...

另外Q500要实现更长距离图传就简单,搞个大功率的中继器就解决了,但飞机越飞多,,胆子越小,我没感觉不够用,因为我都在视距范围内玩,,,喜欢玩超视距的,丢了机就到处发牢骚,精灵丢了机你去找大疆换新的嘛~

网友C:
呵呵,没飞过没见过实物别乱猜,这两玩儿,我都玩过,大疆小巧,做工精致一些,但就使用方便性,我更喜欢Q500+4k,航拍视频的宽容度也比精3好。肉眼见的天空一片混,也可拍出层次来。个头大的多,抗风感觉更稳些。如果给定义,开车出去玩,我肯定带500,背背包旅游,我会带精3。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飞过没见过实物别乱猜,这两玩儿,我都玩过,大疆小巧,做工精致一些,但就使用方便性,我更喜欢Q5 ...

客观公正!!!

网友:
目测…………这是Q500普通版的云台和控

网友D:
没用过,不知道时延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真心太差劲

不要评价他光遥控器摇杆开了几十万的磨具费了,只笑一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不知道时延如何

Q500延迟很少,感觉在0.1s左右。

网友:
朋友您好,我也是银川的,看到您用Q500,想跟你见面看下Q500,可否留下您电话我去找您

网友:
14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E:
支持下说精灵3完爆Q500的模友!不管你再牛,拆开机器看很凌乱,就不能归结于做工好,至少工艺就很不好!!!只有那些自己玩组装航模的所谓大侠们,看惯了自己因为要迁就东拼西凑的模组之间的连接,不得不用凌乱的像鸟窝一样的飞线将各个模组连起来,实现的最终目的就是能飞完事。对于一个消费类有品牌的产品,特别还是一个吹嘘很牛的品牌,我不得不吐槽!如果拆开看也这么凌乱,真不如买大侠们自己组装的飞机好了!品牌的价值在于,即使我同样是DIY,我要让这些凌乱变得整洁,让一些不该要的飞线,直接用板对板插座连接起来,而不是简单的飞线!!如果要飞线,也可以采用柔性线路板,看起来也不会如此凌乱不堪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支持下说精灵3完爆Q500的模友!不管你再牛,拆开机器看很凌乱,就不能归结于做工好,至少工艺就很不好!! ...

板对板,柔性连接,连接器越多故障率就越高,有时还不如直接焊线可靠。我倾向于线路直接焊接,虽然表面上看以后维修麻烦了,实际上因为连接可靠了,维修的几率也就少了,那点麻烦不算什么了!

网友:
http://www.pcpop.com/doc/1/1108/1108931.shtml

同样4K版 Q500 4K双电 要6688,精灵34K双电 送背包8300  差价1600,同样无畸变4K 镜头,1600主要功能差别在图传系统、视觉定位、动力系统,精灵3高清图传距离比WiFi远,同时可以升级HDMI模块就实现了基本无延时720P高清输出支持电视直播,很实用的功能对于有需要的的用户;视觉超声波定位有胜于无总没错吧,真正航拍又有多少机会要在5级甚至以上风去飞呢,都是选无风的,所以抗风性应该比重小于云台的稳定,做功可以自己看。当初也有人推荐Q500,还不限飞,但最终还是选了精灵3 ,就为了高清图传、HDMI输出(需要升级)、方便携带,其实实际试飞中抗风还是可以,4-5级正常飞,就是航线飞都能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Q500作工比精灵3差从哪里看出来的,,遥控器里有排线插头就是差??你拆个18MZ看看是啥样。。。。在 ...

q500今年一月份就飞过,也飞过精灵,还是喜欢精灵3.

网友:
从三叶天线大小来看感觉是5.8G的图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板对板,柔性连接,连接器越多故障率就越高,有时还不如直接焊线可靠。我倾向于线路直接焊接,虽然表面上 ...

说模块化好的,说用柔性电路板好的,有没有炸机后去维修过?当然炸了直接扔了的主不用考虑这问题,大疆售后的价格凭什么那么高?柔性电路板的排线断了你能焊上?模块坏了换个模块的价格确定比一块电路板便宜?难道把电路板作成模块,加上外壳成本反而低了?Q500不是神机,但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出厂标备就带铝箱,双电池,还有手持云台,这些都不用讲价,直接标配,这就是对用户的诚意。

至于自已垒的机器,那个的价值不在于纯硬件了,拿商品机没得比,一种是要省钱自已拼,一种是要完美的也会自已拼,但个人认为要拼台像样的机器,成本远远高于商品机。。。要省钱省事还是买商品机~~就像买音响,套装机和自已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模块化好的,说用柔性电路板好的,有没有炸机后去维修过?当然炸了直接扔了的主不用考虑这问题,大疆售 ...

个人认为对用户的诚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价格,即性价比;二是质量,包含做工稳定性等等。从第二点看,精灵3对用户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从外至内都对得起用户。操控和稳定性没得说(也许Q500也不相上下),至于价格,精灵贵的地方就在这个用料和工艺上了,就如采用同样芯片的耳放等HIFI设备,SONY设计出来的东西就比国产的贵,贵就贵在从外到内的设计工艺和用料上。这个用料和工艺才是精髓,自己组装因为单件采购价贵,比买商品组装机肯定贵很多,而批量采购组装同样的飞机,成本会低很多。作为一个品牌,不仅仅是利用批量采购的优势给用户简单的组装一台机器,而应该讲究工艺,做出用户自己组装做不出来的工艺水平。精灵3做到了,Q500没有。这就是差距。有时候工艺上的一点点改进,要耗费设计师们很多精力和时间,这是看不见的成本。从电磁兼容方面讲,规整的布线比杂乱的飞线抗干扰及辐射都要好,这也是要讲究工艺的原因之一。当苹果开始做工粗糙并且大量送配件的时候,苹果就不是苹果了!苹果的维修一直被人吐槽贵,但用户一直不缺!至于炸鸡后的维修费,大疆倒是必要改进下,一个FPC排线断了换新其实也不贵,但是因为这个外面买不到的,收费就有点过了。这个改进下,精灵完胜Q5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Q500延迟很少,感觉在0.1s左右。

如果一般航拍作业时延时只有100ms左右,基本就够用。

网友:
这机器我也入了,直接亏钱退了,精灵我也有,这机器的图传不是吐槽的问题,根本就是要命。
的确是像lz说的一样,有时候400米也是好的,但有时候100米不到就断了,但绝对不是没对正的问题,因为我专门悬停住对了,根本对不上
断了连上断了连上,不停的就这样,一直就是不停的和相机失去连接,然后又欢迎你,呵呵
然后延迟的问题,正常的时候可能是0.1,但是不行的时候,5秒都有,我就试过机器已经原地360度转身了,图传还在原地,还没开始转身。
飞出去了,图传就是命,但这机器根本就是要命啊

网友:
250m左右断图传,飞回来眼前都没能重新连上。
落地重启飞机和遥控器才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Q500作工比精灵3差从哪里看出来的,,遥控器里有排线插头就是差??你拆个18MZ看看是啥样。。。。在 ...

正解!要想飞得快,可以玩固定翼,和直升机,还有竞速的哦!哈哈!航拍,要飞那么快干什么?

网友(2016-03-07):
引用 网友B:
另外Q500要实现更长距离图传就简单,搞个大功率的中继器就解决了,但飞机越飞多,,胆子越小,我没感觉不 ...

我新入了一台Q500 4K,正在摸索中,倒是真有丢失相机的情况发生。不过,我还是喜欢我的Q500 4K

网友:
你说你们花6000多图了个啥,这玩意白送给我我都不要,玩这个我得少活几年,折腾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Q500要实现更长距离图传就简单,搞个大功率的中继器就解决了,但飞机越飞多,,胆子越小,我没感觉不 ...

你好,我也是Q500的用户,现在也被图传问题所困扰,可否详细介绍个中继器,谢谢啊

网友:
航模出身的无人机公司,天生就是low到爆,以前就是帮地平线模型OEM的代工型公司,拼成本拼习惯了。我不觉得这样的公司能做出什么牛逼东西出来。
看看模具精度和用料,毛边一堆。

网友:
wifi图传断了无法重连,完全是射频工程师优化不到位
改天线估计重心云台重心跑偏了,到时候抖得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