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猛犬底盘----履带运输车

楼主(2015-12-08):
今年入手了3D打印机,这机器真是时代的变革,在做模型上可谓神器,今年做完船,就把之前的猛犬底盘改造了下,准备做成履带运输车,后车厢做成可拆卸的模块,这样以后可以更换不同的组件,水箱、火箭炮等等都可以,现在基本有了一点样子。发个帖混点积分。

网友A:
求打印机型号,以及请教楼主用的什么画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打印机型号,以及请教楼主用的什么画图软件?

就是某宝上J3那种简易装的,但是建议一定要问清楚几个必备的要素,就是LED中文显示,要有自动调平功能,全新网上价格就是组装好了的1800左右,可以在咸鱼买二手也行,二手打折厉害,才800左右。耗材PLA的也就50元2斤装,能打不少东西。画图软件,推荐SOLIDWORK2010,或2014,或者犀牛5.0,都可以,这两个软件是最好用的,能够直接转STL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某宝上J3那种简易装的,但是建议一定要问清楚几个必备的要素,就是LED中文显示,要有自动调平功能, ...

很实用的讯息,感谢,我去某宝看看

网友A:
J3未搜到哦。有关键词吗?
谢谢。某淘搜3D打印机,品牌看花眼。

网友:
这玩意真的要普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3未搜到哦。有关键词吗?
谢谢。某淘搜3D打印机,品牌看花眼。

推荐2个牌子,天威和西通,一般玩家,入门级就好,也就2000以内,如果涉及专业或者工作帮助,那还是要买1万以上的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推荐2个牌子,天威和西通,一般玩家,入门级就好,也就2000以内,如果涉及专业或者工作帮助,那还是要买1 ...

哦,哦。我也在关注这两个牌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我也在关注这两个牌子。谢谢

对了,如果银子充足,建议买2000以上的那种承载平台不做水平位移的,因为我现在使用的入门级,平台都会做前后水平位移,打印件在打印过程中松动的比例较高,失败率10%,一句话,有钱就买好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如果银子充足,建议买2000以上的那种承载平台不做水平位移的,因为我现在使用的入门级,平台都会做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