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APMPRO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5-12-08):
搞了一个APMPRO,外置罗盘,开始装好还可以飞,后来重新调试,发现罗盘校准就不行了,一个白点都没有
卖家说是电脑系统问题,叫我换台电脑试试,换了N台了,WIN10,WIN7,WINXP都试过了,都是这个鸟样
请问是否罗盘坏了?
可是在通电后,罗盘灯会亮,然后还能找到GPS噢……
跪求解答!!!!

另外我的机架是黑羊的,选择这个正确么?

网友:
为什么你不用中文版的 地面站

网友:
I2C 没信号 线或者接口问题

网友A:
看看板载的罗盘是否禁用了,miniAPM好像有个跳线吧;
MP里罗盘是不是可以选内置或外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板载的罗盘是否禁用了,miniAPM好像有个跳线吧;
MP里罗盘是不是可以选内置或外置啊。

我用的是APM PRO版本,外置罗盘的

网友:
检查I2C接口的线头啊,最好是可以替换法试试

楼主:
谢谢,已经确定是I2C口烧了

网友B:
我的外置罗盘也这样,你的修好没,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外置罗盘也这样,你的修好没,怎么修

I2C口烧了,寄回去卖家换个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