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上FPV 粘死了咋办??????

楼主(2015-12-08):
冲浪者想上FPV  看到很多大神门好像都是把设备 安装好  布好线  都整的利索的才把机身粘死   但是我这个以前都是休闲飞飞的   没考虑到FPV  都粘死了  貌似好像安设备 不好安吧  求大神门  给出出主意

楼主:
我想把红圈的地方切开  然后掏洞  走舵机线和图传线  然后粘上  再用碳管加强 行不行

网友:
开个侧门,我是这样做的。另外,我用的是胶带不是泡沫胶。感觉比泡沫胶耐炸多了。

网友:
再去买个  瑕疵机吧80块钱

网友:
看有木有机身卖,我的也想改

网友:
想动手就开门,不想动手就买个新机身,这个机子拿来飞FPV可能有点重,换个载机试试呗

网友:
就按楼上的办,明线、侧开门。如果是X8版,切了尾巴也不好走线,因为里面有隔断。

网友:
小声问一下, 像这类固定翼如果玩航拍要不要挂云台?

楼主:
应该可以挂,也可以不挂吧,挂上会更稳,等大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