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APM 和 qav250 穿越机搭配的吗?

楼主(2015-12-09):
求分项布线图?

看看你们怎么装的。本人还有个穿越机,还有一套APM装备。准备装上试试。
图传,数传,gps,山狗什么的都有。

网友A:
不是不行,只是不合适,小机子装这些负载太大,不好飞,续航又短,穿越经常炸机,成本也划不来,参数也比CC3D,NAZE32,F3之类的难调

网友:
用过miniapm 和cc3d一样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行,只是不合适,小机子装这些负载太大,不好飞,续航又短,穿越经常炸机,成本也划不来,参数也比CC ...

那你推荐cc3d还是naze32还是f3呢?

naze32 10dof 完整版貌似不错,价格也很优惠。
cc3d带气压计的都得300多,还得绑定数传。。。

他们都是用的cleanflight固件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推荐cc3d还是naze32还是f3呢?

naze32 10dof 完整版貌似不错,价格也很优惠。

你说的是升级版的CC3D REVO比较贵,普通的就几十块钱,NAZE32 10DOF和F3价格差不多了,看预算,低预算CC3D,预算比较足建议F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升级版的CC3D REVO比较贵,普通的就几十块钱,NAZE32 10DOF和F3价格差不多了,看预算,低预算CC3 ...

嗯嗯.
准备入10dof或者F3了.

最近感觉cleanflight才是好用的系统. 貌似cc3d的系统不完善,就是那个地面站比较华丽,但是功能太少.

无人机,还是用APM. 穿越机尝试CleanFlight, 刷BLheli 玩.

网友:
CC3D 60元左右,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