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姿态模式晃得厉害,新人求助

楼主(2015-12-09):
山寨F450机架,CC3D飞控,飓风2216 800KV电机,1045正反桨,酷点5200mah 25C,好盈铂金30A电调

按照教程先调节rate模式,感觉rate模式参数已经调节比较稳定了,但是I值一般选得比较低,D值还不知道如何调节
在调节自稳模式时,发现无论如何调P值,都抖得厉害,而且来回晃,超调严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调节了,求大家帮忙,谢谢
另外在调节参数的时候,油门该给到什么程度呢?感觉有些参数小油门很稳定,但是大油门就会晃,超调严重。
现在的参数根本飞不起来,只能吊着绳子调,真心求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绳子办法好呢,以前我都是在室外低飞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绳子办法好呢,以前我都是在室外低飞调的。

我现在都飞不起来, 何尝不想在室外调

网友B:
建议找个帮手,解锁后一人手持,水平于头顶,另一人轻加油门,略高于怠速即可,前后左右轻轻晃动四轴,如感受到反方向的抵抗力即为正常,即可置于地面试飞,如方向力度有异常就重新检查各项连接;如升空后抖动剧烈有可能是P值过高,可用办法1.降P 2.加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个帮手,解锁后一人手持,水平于头顶,另一人轻加油门,略高于怠速即可,前后左右轻轻晃动四轴,如感 ...

多谢多谢, 原来抖动过高不仅仅可以用过P解决,我一直都是改P,没有动过D,回去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原来抖动过高不仅仅可以用过P解决,我一直都是改P,没有动过D,回去试一下

CC3D上450很少见,想知道你的机架类型选的是X4的什么具体型号(就是调参里的一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上450很少见,想知道你的机架类型选的是X4的什么具体型号(就是调参里的一个选项)

15.02.02版本中有DJIF450参数,是一个外国人维护的,我试了效果不好,现在选的是GenericQuadX参数,openpilot自己维护的,依旧飞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2.02版本中有DJIF450参数,是一个外国人维护的,我试了效果不好,现在选的是GenericQuadX参数,openp ...

GenericQuadX这个固件我用过,也是很抖,换成别的稳很多,感觉CC3D里的固件差别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nericQuadX这个固件我用过,也是很抖,换成别的稳很多,感觉CC3D里的固件差别很大的

哇噻, 大神求推荐一个参数吧, 我看里面有好多啊, 根本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噻, 大神求推荐一个参数吧, 我看里面有好多啊, 根本不知道怎么选

其实里面选型那么多,没试过几个好坏也没底,可能需要去挨个试试才知道;我的260之所以很稳,我想是因为里面的机架(第二个带月牙状脚架的那种)和我实际用的机架是一致的,当然这个选型参数维护得好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噻, 大神求推荐一个参数吧, 我看里面有好多啊, 根本不知道怎么选

换个机架选型试试吧,hobbyking那种
参见我的帖子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 ... ;extra=#pid17400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