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请进,一个设计过关的舵机(塑料壳,一个塑料齿,几个金属),炸鸡哪里先坏?

楼主(2015-12-09):
一般炸鸡,如果不是直接碰撞到舵机或者起火,类似futaba bls253/451这类塑料壳 (一个塑料齿+几个金属齿)的舵机炸鸡,经验上哪一个部分会先坏?是第一级的塑料齿轮?还是电机齿?还是其中一个金属齿?还是把电机烧坏?还是塑料机身断裂?

我是希望知道塑料齿轮是否设计上就是炸鸡牺牲品,保护其他部分?是否应该买几个备用? 谢谢

网友:
一般是末端一至二级齿轮损坏。

网友A:
要看怎么炸的,然后飞机的结构是怎样的。
像雷虎,Hirobo的双推结构,一般是1级塑料齿损坏。
想Logo 600那样的单推,应该会连带损坏舵机壳上盖,甚至电位器输出轴/电位器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怎么炸的,然后飞机的结构是怎样的。
像雷虎,Hirobo的双推结构,一般是1级塑料齿损坏。
想Logo 600 ...

你这么说我才理解双推结构的优点。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才理解双推结构的优点。谢谢了。

最主要的是手感 线性 静态的稳定性是单推无法比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的是手感 线性 静态的稳定性是单推无法比拟的

好像趋势上,新出的电直双推的越来越少,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妥协退步,追求简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趋势上,新出的电直双推的越来越少,不知道算不算一个妥协退步,追求简洁。

双推越来越少,因为厂家要节约成本。。。
减少零件数。你以为鸭子为什么死扒着DFC不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推越来越少,因为厂家要节约成本。。。
减少零件数。你以为鸭子为什么死扒着DFC不放?

减少零件数应该是任何产品追求的目标。当然有一个材料进步/新工艺/性能妥协。在材料没有进步,没有新工艺,往往就是在性能上妥协。。。

网友:
用DEKO3300只有炸坏的机 没有炸坏的舵机齿

网友C:
塑料齿轮的尾舵机基本上都是坏的电机上面那个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齿轮的尾舵机基本上都是坏的电机上面那个齿轮

电机轴上的A齿轮是金属,跟电机齿咬合的是B塑料,然后又是两个金属齿C和D,然后是E输出齿金属

其中B的塑料看具体情况,比如bls253的B齿轮是全塑料,bls351的B齿轮是半塑料(咬合电机),半金属(跟C咬合)

比如bls351齿轮,注意右下角那个白色齿轮,注意看,它的大齿盘是塑料,咬合电机齿。它的小齿盘是金属,咬合左上角的黄铜齿。把塑料注模载小齿盘上,然后估计cnc切割过。之所以这么麻烦,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权衡考虑过的齿轮组。比简单宣传全金属是要更高一级。这个bls351是给比较激烈的1/5到1/8油越的转向大扭矩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