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轴云台廉价改装成三轴云台方法及简单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5-12-09):
一直用廉价的两轴云台,效果还可以,就是遇到阵风会有左右晃动,所以,就想着改成三轴
首先买一块三轴扩展版和电机

然后想办法把电机固定好,怎么固定就各显神通吧

组装好后调参数,看图说话

可以用控制板上原来横滚的通道,来手动控制Z电机旋转,如上图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以下小蚁相机的参数吗?289977303@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提供以下小蚁相机的参数吗?

再PM下第三轴扩展版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PM下第三轴扩展版的链接

链接已发送

楼主:
PID参数,上面的图片上有

网友(2016-11-07):
大神 请教一下  我的云台 也是用的这个调参软件, 请问如何 设置 中立位死区,  我的  云台在中立 老是飘逸 ,   断掉 发射机电源 就没事  , 后来发现是中立死区的位置 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