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这个 SIF接口到底啥作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2-09):
14sg这个 SIF接口到底啥作用,求大神指点,实在看不懂

网友A:
下面文字不是说了啊,简单拿sbus舵机说,sbus舵机插到这个口里,通过遥控器设定这个sbus舵机是哪个通道的,定义完后拔下,所有的sbus舵机可以全部通过sbus总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文字不是说了啊,简单拿sbus舵机说,sbus舵机插到这个口里,通过遥控器设定这个sbus舵机是哪个通道的, ...

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人笨勿喷

网友:
因为你不用sbus舵机所以没什么意义,我们用的普通舵机这个东西的确没意义,但是你想,如果装的是大飞机,尾部的舵机离飞机很远,又有好几个舵机,用sbus舵机的话就可以直接一根线去尾部,再分出线给各个舵机,这样就方便了。
不过个人觉得这个设计不是给大部分人用的,sbus舵机死贵死贵的。
普通人用这控,这个功能yy一下就行了

网友:
直机没啥用 舵机都是由三轴控制的 根本用不了SBUS舵机吧 大的固定翼有用

网友:
这个口我只注册回传模块用过

网友:
Sbus本来就是给固定翼用的东西。
直升机撑死5个舵机了不起了。
不过,272/276不都是Sbus舵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