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715帮大家一起探讨下悟为什么跳电的问题

楼主(2015-12-09):
首先感谢大家一块研究一下这个悟的跳电情况,不对的地方,望指正包涵。谢绝乱喷
有人说TB47经常跳电,而TB48不经常跳电,其实他们两都跳。因为我自己也有47与48
至于什么时候会跳电呢?
经过我长时间的跳电经历,发现一个现象
一、首先就是长时间没使用的电池,也就是至少充满电24小后之后的电池容易发生跳电
二、自己百分之50以上的电放几天后,直接不充电就拿出来用容易发生跳电
三、今天刚充满的电池,去飞,一般不会出现跳电现象
总结上面两点。。。其实经常飞的童鞋基本自己也明白了为什么会跳电
一、就是我们电池不用的时候,他的自放电功能会开启储存模式,而进行了自动放电
二、自动放电的过程肯定很小而电池的电流检测计算不准确造成放电过多,而显示电量还有很多。
      所以看来百分之七八十的电,一升空负载一大突然尼妈压降到自动降落状态。
三、也有可能TB48的电池上的电流检测这块准确了些,所以跳电发生的几率小一些,但我也碰到过
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分享一下:
一、因为DJI软件里的自放电时间设置最多只能10,那就选择10天吧。
二、最大百分之40左右的电量储存,不要超过百分之50,不容易激活自动放电。
三、然后最保险的办法,充电之前,先上飞机,飞一会看看跳电不,如果跳电,
      那就从直接放充电器上充就行了,充满之后,绝对不会再跳了。如果不跳,也直接充去,应该也不会跳了

其实这都是智能电池惹的。像我们传统的电池就没这问题,要么有电,要么没电,多简单。但传统的电池新手看不到,又开始到底放到3.7呢,还是3.5呢,哎,智能电池,有得有失
以上就是我的大致推测,都是自己使用过程总结。并没有实际上的数据支持。所以请勿喷我。谢谢

网友A:
dji电芯太垃圾而已...嫌格式的太贵不用,自己采购的廉价电芯,出什么问题都正常.

网友:
格式的也不是什么好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ji电芯太垃圾而已...嫌格式的太贵不用,自己采购的廉价电芯,出什么问题都正常.

你拆开看过么,DJI的用的是ATL的电芯,苹果手机里的也是ATL,很多大品牌用的都是这家的,不懂别下jb天天在这叽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拆开看过么,DJI的用的是ATL的电芯,苹果手机里的也是ATL,很多大品牌用的都是这家的,不懂别下jb天天 ...

傻逼

网友B:
谁傻逼谁心里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傻逼谁心里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