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7008接收机上电没反应求助!!

楼主(2015-12-09):
futaba7008接收机上电没反应求助!!不知道怎么坏的飞机放了半年拿出来,上电没任何反应。。。

网友:
没有外壳不会静电穿了吧

楼主:
装在飞机上是有外壳的

网友:
受潮了吧,

网友A:
圈起来的地方 看看输出脚的电压

网友:
好像线接反了吧!

网友:
看图片貌似线接反了……负极在下面,上面是信号

楼主:
白色贴纸的面是下面,线没接反。

网友B:
通電後,led會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電後,led會亮嗎?

led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起来的地方 看看输出脚的电压

有电压1.94

网友A:
一般来说单片机3.3V或者5.0V 会不会是这电源芯片烧了? 找个正常的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单片机3.3V或者5.0V 会不会是这电源芯片烧了? 找个正常的测一下

这电源模块叫什么啊
!到哪里去搞一个

网友:
可以送修嗎?

网友:
通道没插错吗?

网友:
如图,7通道插电池。

网友:
3通道插电源!sbs接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