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 F3控的大神看过来

楼主(2015-12-09):
昨天入手的穿越,之前玩固定翼的,头一热上了套穿越265机架大力家的套件,SP Racing F3飞控 真心搞不懂,求大神谁有中文说明书?视频教程也看不懂愁人啊 !

网友:
给你一个中文说明书吧
http://pan.baidu.com/s/1i4f2gsP

网友A:
安装 方式和NAZE32 一样
1、fan qiang
2、下载chrome最新版
3、在chrome里 google应用里下载cleanflight
4、cleanflight 运行后 链接F3飞控 点击Firmware flash 在下拉框里选出SP RACING F3 1.10估计 后点击load firmware 再点flash firmware(此步骤如果已经刷新了最新固件可以跳过)
5、剩下的就是你选择飞机模式 飞行模式(arm=解锁 建议设置⑤通道;angle=自稳 hozines=半自稳 什么都不行是全手动看PID值 三种模式建议设置三通道开关来控制) 电调是否支持oneshot  PID不会调试建议抄袭别人的 不懂什么你再问我吧 一时我说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 方式和NAZE32 一样
1、fan qiang
2、下载chrome最新版

好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 方式和NAZE32 一样
1、fan qiang
2、下载chrome最新版

顶你,老湿

楼主:
感谢大神们指导,飞控已经调试好了,装机后试了下各个通道没问题,装浆试飞,切熄火后再也解不了锁了,回来后接USB不能连接灯不亮,发热厉害怀疑是烧了F3。联系卖家返回售后去检测了。好不爽的第一次穿越就这么终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 方式和NAZE32 一样
1、fan qiang
2、下载chrome最新版

你好,我的也是F3的飞控,220轴距的机架,COBRA 2204 2300的电机,因为是新手,想问下可以发张的F3飞控的PID设置参数给我参考下马,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也是F3的飞控,220轴距的机架,COBRA 2204 2300的电机,因为是新手,想问下可以发张的F3飞控的 ...

和NAZE32一样 但不确定好用不 以前的

网友:
接线图如下 (来自上海TOS俱乐部)

刷CF固件的话,你就安装论坛上naze32是设置方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安装 方式和NAZE32 一样
1、fan qiang
2、下载chrome最新版

你好,fan qiang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NAZE32一样 但不确定好用不 以前的

多谢老师分享,我的机器装起来会向右45度漂移,自己顺时针旋转很明显……回去照您的调调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fan qiang怎么弄?

安装Lantern,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