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翼问题

楼主(2015-12-09):
请教一下,襟翼的两个舵机,是不是应该用正反舵机,Y线连接????

网友A: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其中一个舵机反过来装就不用反向舵机。或者将其中一个舵机插一个独立的通道做混控。襟翼舵机可以用Y线连接。自己也可以将一般舵机改装成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其中一个舵机反过来装就不用反向舵机。或者将其中一个舵机插一个独立的通道做混控。襟 ...

谢谢,你都一共讲了四个方法了,看看大家的襟翼都是如何安的,我好多学习学习

网友B:
一般都是用襟副翼混控方式 即有副翼 又有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用襟副翼混控方式 即有副翼 又有襟翼....

这个方法是用于襟翼和副翼共用嘛,我是要单独使用襟翼

网友:
用遥控里的襟翼功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