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sg控练习凤凰模拟器如何设置3d开关?

楼主(2015-12-09):
14sg控如何设置3d开关?

网友A:
凤凰模拟器不用设置,控上设便可,跟真机的设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模拟器不用设置,控上设便可,跟真机的设置一样。

关键控上如何设置!

网友:
设好condition和油门曲线即可。

网友:
model menu
condition
最下面hold选择你想用来控制的开关,我选了SE,打到最下是ON。上面2个是OFF。优先级别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