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Naza32 烧cleanflight 轻松飞行

楼主(2015-12-09):
制作过程
首先买一个 stm32 最小系统的板子和USB-ttl 如下图链接,准备烧录固件 (注意boot0 的位置)

下载 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Demo,link如下: 下载了安装
http://www.st.com/st-web-ui/stat ... ple/stsw-mcu005.zip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releases 去下载固件  cleanflight_NAZE.hex

连接电脑的usb口,打开  Flash loader Demo, 连接

显示正常连接了

下一步按图选择128K (缺省是64K)

erase一下

成功后返回

而后烧录 cleanflight_NAZE.hex

成功后断开,调整boot0位置如下

而后就可以用连接 Cleanflight - Configurator, 进行调试并轻松飞行了

完整的接线图如下:

本飞控近照

材料列表:
stm32板  25 元
gy521       10元
ch340 usb-ttl  4元
杜邦线             2元

网友A:
不错,这个硬件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个硬件成本多少

补充了

网友A:
不错,这能飞固定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能飞固定翼不

cf支持固定翼,我还没有试验
下一步想先试验下两轴。

楼主:
下一步,要安装 sonar

网友:
不错 回头我装个固定翼试试

楼主:
回顾一下

网友(2016-01-08):
没气压计和罗盘就有点像用CC3D刷cf 一样,应该省不了多少钱,不过自己diy乐趣无穷.

网友B(2016-04-09):
我用的是GY86,装了声纳也没问题,就是PID调起来很麻烦,LZ能给个基本参考吗?250的JJ,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GY86,装了声纳也没问题,就是PID调起来很麻烦,LZ能给个基本参考吗?250的JJ,谢谢。

我没用在250上,  不过 cf + cc3d 缺省参数  250就飞得很稳。

网友B:
我飞控板和机架都是DIY的,缺省值根本不能飞,刷的还是1.10的版本。若是1.2的话,那电机完全是抽风状态。

网友:
楼主,看看我的32是啥问题?         原先刷了12都是正常的    现在刷10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控板和机架都是DIY的,缺省值根本不能飞,刷的还是1.10的版本。若是1.2的话,那电机完全是抽风状态。

你确认 罗盘,加速度都校准好了?

网友:
罗盘等都校正过的,1.10版的手还能抓得住,就是乱晃,不敢放在地上起飞。

网友C(2016-06-12):
学习楼主的制作方法 。 用和楼主相同的方法烧固件可以烧进去。 可是连不上cleanflight 软件··好郁闷   同样方法烧 baseflight固件 却可以连baseflight软件。我已经想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楼主的制作方法 。 用和楼主相同的方法烧固件可以烧进去。 可是连不上cleanflight 软件··好郁闷   同 ...

别着急,折腾不正是玩航模的乐趣吗?
你hex 烧录报错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着急,折腾不正是玩航模的乐趣吗?
你hex 烧录报错没有?

hex 烧录 正常。没错。就是连不上 C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着急,折腾不正是玩航模的乐趣吗?
你hex 烧录报错没有?

烧录正常。难道是因为我用的是的 256K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正常。难道是因为我用的是的 256K芯片

我也不知道了,想来boot0 也应该是归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ex 烧录 正常。没错。就是连不上 CF

烧录好了,我的也是连接不上调参软件,亲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B:
我飞控板和机架都是DIY的,缺省值根本不能飞,刷的还是1.10的版本。若是1.2的话,那电机完全是抽风状态。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我在NAZE32上刷最新的CF固件(用源码自己编译的),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电机疯转。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电机控制引脚,一直有PWM输出,而且脉宽固定,不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录正常。难道是因为我用的是的 256K芯片

stm32 256K的版本有不少,很可能你的芯片内部设备不兼容啊。用最便宜的stm32f103c8肯定没有问题,虽然是64k。但强制刷成128k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D:
我的飞机 调试的时候 1 号电机转一会儿就不转了 3 号电机一直在加速 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机 调试的时候 1 号电机转一会儿就不转了 3 号电机一直在加速 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问题都在线路焊接上。
先不要接电调,把飞控校准好,再买个 usb saleae逻辑分析仪(不到30元),在cf configrator中直接调试电机, 把波形打出来,好分析。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