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次漂亮的双剑合璧。MINICP和K120适用

楼主(2015-12-09):
一直觉得K120的大齿眼熟,我也一直吐槽这个小鸡。。。那个大齿和我改无刷之后的MINICP大齿长得真心一样。。。买配件顺便带了几个K120大齿。果然一毛一样。。这大齿MINICP这么弱的动力都会炸鸡烂掉,居然用在2S上。。和100S一样如法炮制。让故意设计薄弱环节坑钱的厂家去死吧。

网友A:
现在好像比较流行双齿合并,感觉mini cp用上这齿N年都不需要买大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比较流行双齿合并,感觉mini cp用上这齿N年都不需要买大齿了

是的。。。我思索着吧MINICP改成2S。。。我加了尾撑,尾管实心管,大齿也基本不可能坏了改2S是可以的。。。电机大小也合适。。。就是不知道主板能否吃得下5V。

你别说。我100S自从双齿合并之后。。。已经炸鸡几十次。。。都是撇撇横轴就能飞。大齿既不肛裂也不扫齿。驰远都要哭死。最大的好处是我外面炸鸡一次。大齿按回去有些松就不想飞了,很泄力有点打滑,基本炸鸡一次就回家加固大齿才能飞。现在大齿一直坚挺,炸鸡直接捡起来飞,横轴轻微弯曲造成的稍微大点的震动,我多炸几次一起矫正。真是方便

楼主:
你是不知道这齿MINICP上用一不注意都能摔烂了,就是中间那些连接柱花花绕绕的其实脆的一笔。我虽然不玩120却能体会K120的痛苦。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知道这齿MINICP上用一不注意都能摔烂了,就是中间那些连接柱花花绕绕的其实脆的一笔。我虽然不玩120 ...

既然你自己说没玩过k120就不要一直发表所谓的意见了,俺的k120除了没意义的快速自旋有点偏以外其他都很完美,你天天在说k120不好,喜欢k120的该买还是会买,何必天天黑这个机呢?就这两天我看坛子上入k120的就好几个,本来上论坛极少发帖,实在忍不住了~

网友:
话说我的977换了塑料电机齿之后就没扫过大齿。。。有点扩孔了就加点502接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自己说没玩过k120就不要一直发表所谓的意见了,俺的k120除了没意义的快速自旋有点偏以外其他都很完 ...

K120会火的,尽管我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自己说没玩过k120就不要一直发表所谓的意见了,俺的k120除了没意义的快速自旋有点偏以外其他都很完 ...

这也算黑?通常都是k120厂家来人发帖吹牛逼的时候我才跟后面喷他们好吧。

网友C:
K120尾电机容易挂,其他倒是没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思索着吧MINICP改成2S。。。我加了尾撑,尾管实心管,大齿也基本不可能坏了改2S是可以的。。 ...

我很少炸机,都是用单齿在飞,我mini cp喜欢用的是下面这种红色大齿,还有我今天收了个模友的hcp100s,到时也用你的双齿合并法试试。。

网友D:
西红柿大,我的飞机主电机总卡着抖,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啊?拔掉大齿电机就没问题了,转的欢快,换了主轴还是不行,轴承也顺滑,有没有可能电机扭力变小了?是伟力931

网友:
尼龙电机齿亦是亮点!

网友C:
塑料电机齿哪买的,用久了会打滑吗
最近想入120,但是它没有110那种打滑卸力设计,这也是问题之一,感觉小机完全可以把齿轮设计得更耐用些,唉…都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西红柿大,我的飞机主电机总卡着抖,启动不了,是什么原因啊?拔掉大齿电机就没问题了,转的欢快,换了主轴 ...

会不会是卡齿了?调整下电机齿和大齿间的距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K120尾电机容易挂,其他倒是没多大问题

你的挂了吗?飞了几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自己说没玩过k120就不要一直发表所谓的意见了,俺的k120除了没意义的快速自旋有点偏以外其他都很完 ...

其实吧,现在的3D微机市场基本就被伟力和驰远两家划分,任何一方独大对玩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喷的人多了也会给厂家压力,甚至促使其降价,如此一来买的人会就更多哈!

感觉k120是为了规避100s的不足设计的一台机子,但是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真是两款迥然不同的机子,说这两个都是好机,只是没有更好的选择罢了,希望有更多的竞争对手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思索着吧MINICP改成2S。。。我加了尾撑,尾管实心管,大齿也基本不可能坏了改2S是可以的。。 ...

我觉得1S也有1S的好处,改成2S就没那么耐炸了,楼主既然都有,我建议1S练新动作,熟练了再换2S上去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1S也有1S的好处,改成2S就没那么耐炸了,楼主既然都有,我建议1S练新动作,熟练了再换2S上去爽

尾桨扩孔到1.2mm  换上8523尾电机,妥妥的连续飞不挂

网友:
西红柿兄又分享技术贴,猛订,学习了

网友:
西红柿兄又分享技术贴,猛顶,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红柿兄又分享技术贴,猛订,学习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居然回了四个贴。。。下次批大奖帮你带几幅绿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居然回了四个贴。。。下次批大奖帮你带几幅绿桨。

这个就是切平然后用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切平然后用胶粘?

切平,打磨一下磨成磨砂面。502伺候。主要是考验同心度和齿的吻合。方法很简单。而且粗暴实用。无论MINICP还是100S缺点是都有一丝丝动力损耗。不过可以忽略不计。感觉是有那么一点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切平,打磨一下磨成磨砂面。502伺候。主要是考验同心度和齿的吻合。方法很简单。而且粗暴实用。无论MINIC ...

柿子哥,我打算重饶977的电机,要买什么型号的线,另外你那个饶黑金的饶法能不能告知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柿子哥,我打算重饶977的电机,要买什么型号的线,另外你那个饶黑金的饶法能不能告知一下啊

试试证明冲绕之后确实很猛,但是KV增加,会有很多副作用。转速升高之后,对应的螺距和舵量都有明显改变,可以说是超过了原厂的设计初衷。而且不用尾无刷是根本锁不住的。黑金0.35的线,5圈,星形。。。或者提高到6圈。用0.33的线应该可以。会稍微柔和一点。
然后1S最终我改成了双无刷的成品遇到一个基本无法解决的瓶颈,那就是电池。即便加大了容量,1S电池的C数明显不够。尾电机和主电机抢电问题非常严重导致了最终暴力动作还是受限制。尾无刷出力大的时候,主电机掉转非常明显。我MINICP已经提高到了6圈,尾巴换成了720.暴力还是2S的去草吧。。。1S飞飞航线玩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试证明冲绕之后确实很猛,但是KV增加,会有很多副作用。转速升高之后,对应的螺距和舵量都有明显改变, ...

了解了,我是手头有110,想改2s,犹豫呢,阿拉丁的帖子里要改原装电调,我问下,直接买个好赢的10电调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了,我是手头有110,想改2s,犹豫呢,阿拉丁的帖子里要改原装电调,我问下,直接买个好赢的10电调行 ...

2S是这种情况。主电机的话。随便什么电调。都可以。。只需要设置信号的极性,也就是正电压加速,还是减少电压加速。或者改变取信号的点。
问题是你2S用8520锁尾么?8520好像分1S和2S。。用1S的电机来2S的供电电机会非常烫。用2S的你的主板还是走BEC接受5V。好像也达不到最高转速吧。一般2S就是用尾电机的话,那么尾电机这块的供电肯定和主板芯片的5V不是一路。。。但是1S的尾电机供电就是走主板取的3。8V。这个你考虑到了没
经济实惠的是XP7电调。50多块。。。足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2S是这种情况。主电机的话。随便什么电调。都可以。。只需要设置信号的极性,也就是正电压加速,还是减少 ...

110和977主板基本一样,我打算还是用1s主板给尾电机供电,参考120的8520尾巴,其实锁尾也不是不行,从阿拉丁帖子里得知 110的电调就是好赢10a阉割版,只是我学到的太少,不知好赢电调能不能买来就用,那个bec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