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域F18求助

楼主(2015-12-10):
最近入手航域70 F18 一架  打算用 XRP 70 13叶 KV2200涵道    6S 4000 25C(不知道次配置会不会头过重)
求教 拥有过或者曾经拥有过的 指导下 此机 要是加强机身和机翼的话该如何加强   能有图片参照最合适

网友:
6s4000 绝对过重
6s2200刚好

网友A:
试过6S 2600的  没问题机翼加碳杆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6S 2600的  没问题机翼加碳杆就OK了

敢问兄弟机翼如何加强比较好!~具体些

网友:
机翼埋碳片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兄弟机翼如何加强比较好!~具体些

我是用烙铁在机翼烫的槽,然后一根碳杆穿过机身。具体的照片没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