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3D漂的进来看,发现个可能通用的机架选型,稳得不要不要的

楼主(2015-12-10):
  周围有同时玩CC3D的模友,常听他们抱怨装好后飘得不行,甚至不能正常滞空,而我之前装的一架260非常稳,不知是什么原因也就使用默认参数,没怎么调过三个轴向的PID,也就是attitude里的滤波设置了0.12,为了减少震动对飞控的影响。调参时机架选型先选过Generic那一型,很抖几乎飞不起来,后选的是hobbyking的那个,外型上有月牙状脚架那种。(图2)
   最近装了架180(图1),飞控就用的之前那个260的,简单校准了电机怠速点,心想别的先别改试试再说,一试,稳得很呐!!
   推论:CC3D的各种机架选型优劣不一,现在严重怀疑hobbyking这个是维护得较好的一款,请深受漂移困扰的模友都试试这个选型,把结果反馈下,也许鸡鸡就从此不再漂了哦

图1-180

图1-180

图2-260

图2-260

网友:
好小巧的穿越机

楼主:
如图,有两个hobbyking的稳态飞行参数可选

hobbyking

hobbyking

网友A:
预设稳态飞行参数从哪里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设稳态飞行参数从哪里进?

初始设定里面选完飞行器类型之后,比如选X4,具体参见泡泡老师视频。

网友:
非常有效,亲测

楼主:
我自己的第三个CC3D也这样装了,稳,貌似这个推论正在进一步验证

网友:
和桨关系很大吧

楼主:
任何引起重量,重心推力变化的因素都有关系,同一套参数换了桨,换了电机电调或者电池都会有区别,我是尝试了几种不同的桨,有5045(尖头和平头),6045(尖头和平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的第三个CC3D也这样装了,稳,貌似这个推论正在进一步验证

我用的6040,感觉不错,比之前不设机型要稳。不再轻微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6040,感觉不错,比之前不设机型要稳。不再轻微抖动。

验证+2  如果你的总重和桨大小不会经常变化的话,可以简单尝试调下自稳模式下的PID,直到更加平稳,操作手感顺滑。

网友:
应该搞一个对比视频看看!

网友:
预设参数里面都有机型配置的详情,选一个最接近自己的吧,我是265的机架,选的第二个,什么参数都不用调,自稳模式非常,给我这样第一次装机的小白很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