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0直升机调试 和vstabi

楼主(2015-12-10):
新手第一装250直升机 现在装好了不会调试存在一些问题 请高手帮忙问题一 起飞的过程中桨旋转的很平 只要一离地立马就歪直接桨打地。。
问题二 感觉舵机转动非常慢(没接K8的时候不是这样)舵机是银燕08MD 数字金属舵机
问题三 vstabi 设置不太会 我设置主旋翼 风格60/敏捷度60/陀螺增益250/尾部旋翼 偏航比率60/陀螺增益250/ 定速器没有动

问题四 正常模式下的油门 旋翼 尾部 曲线要怎么设置呢 遥控器华科尔D10 我设置按D10说明书上来的 看下面图片

最后是飞机照片了 乱组的 亚拓 飞跃 天龙混血

最后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A:
问题一  陀螺仪修正方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  陀螺仪修正方向错误

谢谢 这个问题要怎么弄那 设置的都没有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问题要怎么弄那 设置的都没有错啊

通电后,手拿机子,把机子突然侧翻向右边,你看下十字盘修正方向,如果往左修正,说明正确,如果也往右边修正,说明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电后,手拿机子,把机子突然侧翻向右边,你看下十字盘修正方向,如果往左修正,说明正确,如果也往右边 ...

这个没有错的 通电后 我用手试过

网友:
修正没错,那应该就是你飞行技术问题了,离地要干脆

网友:
尾奬可能裝反了, 或是尾旋翼轉動方向錯誤.

网友:
看图片尾桨是装反了

网友B:
尾桨反了,厚的朝后,逆时钟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反了,厚的朝后,逆时钟旋转

装反了 怎么可能 是顺时针好吧

网友:
尾槳反了,尾槳是逆時針旋轉的,跟主槳相反,你那圖是大槳的旋向...

楼主:
早上顶一下

网友C:
塑料大桨配平了没,原厂那个桨超烂的

网友D:
按照正常的情况  楼主的尾桨是装反了   但是要是你的皮带也装反了的话   就负负得正了  不过转动的方向反了  修正这些也就要设置反向了。   还有250起飞的时候确实像7楼说的,离地要干脆,起飞的时候飞机左偏,你往右边肉肉的起来   是要尾桨扫地的

楼主:
抱歉楼上的各位大侠 原来是尾浆 我一直以为大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正常的情况  楼主的尾桨是装反了   但是要是你的皮带也装反了的话   就负负得正了  不过转动的方向反了 ...

谢谢应该是尾浆反了 第一次装机 还有皮带怎么反着装啊  呵呵 还有我打的不是尾浆是大浆 找到问题了 K8陀螺我选的是反下装 结果它修正不对 修正跟着倾斜的一面走 应该是反方向 烂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大桨配平了没,原厂那个桨超烂的

那个大浆打烂了 我找到一个十块钱一副的碳纤浆 买了好多碳纤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应该是尾浆反了 第一次装机 还有皮带怎么反着装啊  呵呵 还有我打的不是尾浆是大浆 找到问题了 K8陀 ...

两个皮带轮夹角是90度啊  你正转90都和反转90度皮带   尾巴的转向就反了啊

网友E:
求十吊钱碳纤维桨连接/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皮带轮夹角是90度啊  你正转90都和反转90度皮带   尾巴的转向就反了啊

哥们 正常应该怎么转动方向呢 图上还是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十吊钱碳纤维桨连接/关键字

加我好友54694627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 正常应该怎么转动方向呢 图上还是图下

尾桨正对自己   逆时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正对自己   逆时针

恩 谢谢 就是厚的面是迎风面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