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锂电池串联后要用平衡头,镍镉串联为什么就不用平衡头

楼主(2015-12-10):
今天在冲锂电池(3s   2200)时碰到一这个问题,有时候用香蕉头能充有时候不能冲,然后用B6接平衡头冲的时候没有把香蕉头插入和锂电池连接,导致冲不了.问了客服才知道用平衡头冲的时候要香蕉头接上才行。
我现在疑惑的是,为什么串联锂电池要用平衡头冲,而串联镍镉就可以直接用香蕉头?

网友:
锂电对电压很敏感,不能过冲不能过fang

网友A:
锂电是定电压充电,镍氢是定电流充电。

网友B:
b6拔了平衡头用电源线还能充电,说明b6是真正的平衡充吗?a6就用平衡头单节4.2v控制截止电压,电流可调。锂电池,一旦充到4.3v或者过放到1/2v,不是胀气大肚子就是内部容量放电性能受损。所以说锂电池组一个要看各个电池之间的内阻容量的一致性,还要看充电器的精度。

网友:
锂电很娇贵,电压不能高于4.2,不然就死,镍氢甚至可以充到1.6v

网友:
首先你没理解3S的意思,3S就是3块锂电。每块电压充满了为4.2V。为了防止每块电池的电压不超过4.2V,所以要用平衡头来给单独每个电池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6拔了平衡头用电源线还能充电,说明b6是真正的平衡充吗?a6就用平衡头单节4.2v控制截止电压,电流可调。锂 ...

B6的确是平衡充,不信你把308的平衡头拔掉试试。B6与308充电器都是先用香蕉头充到其中一片电芯4.2v,然后开始平衡。这样充电电流不受平衡头限制。

网友C:
A6是另一种充电器,只用平衡头。

网友C:
其实只要把B6刷开源固件并更换几个耐压、耐流小的元件替换一下就可以达到308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6的确是平衡充,不信你把308的平衡头拔掉试试。B6与308充电器都是先用香蕉头充到其中一片电芯4.2v,然后 ...

用bc168充电器的飘过,从不考虑b6,电池杀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bc168充电器的飘过,从不考虑b6,电池杀手😜

你刷了开源固件了吗?
BC168与A9都是并充型,只用平衡头,精度基本仅取决于硬件。
B6与308都是串充型,精度取决于硬件和算法,好的算法能弥补硬件的不足。
B6无法刷308固件,但刷开源固件还是可以的,精度有所提升,也不那么容易充爆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刷了开源固件了吗?
BC168与A9都是并充型,只用平衡头,精度基本仅取决于硬件。
B6与308都是串充型, ...

请问为什么那么多人,升级充电器,出了b6,价钱买a9,事实胜于那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那么多人,升级充电器,出了b6,价钱买a9,事实胜于那啥!

因为不知道有开源固件,或觉得开源固件精度还是没有A9高。
B6换掉MOS管后功率已经超过A9,再更换检流电阻与电感后功率直追308。
我觉得够用了。

网友:
不错,可惜我是小白不会搞

网友(2016-01-23):
引用 网友C:
因为不知道有开源固件,或觉得开源固件精度还是没有A9高。
B6换掉MOS管后功率已经超过A9,再更换检流电 ...

请问可否分享一下哪里有 B6可以用的开源固件啊?

网友:
顶一下又不会怀孕!

网友:
锂电池充电的问题,真是搞不太明白,我用B6充锂电池,每次充个10多分钟后就停了,但是电池并没有充满,再次按按键又可以充个10多分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6-03-10):
新手用B6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是定电压充电,镍氢是定电流充电。

1s的锂电池是用3.6v充电还是4.2v   为什么我买的充电模块1a的输出是3.6v.  500毫安的是4.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