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ebar,请问各位大大调机问题

楼主(2015-12-10):
新入的ebar,按照步骤一一设定完毕。有一事请教各位大大,在控制选项里的各舵机中立zero的时候,如果此时螺距不是零,一定要拆球头调拉杆长度吗?是拆桨夹上的两个拉杆还是舵机拉杆呢?感觉这个没有k8方便,可以不拆机直接调零。
不知道是这样吗?
祝各位爽飞

网友A:
首先调三平是在安装陀螺仪前要做的事。和陀螺仪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调三平是在安装陀螺仪前要做的事。和陀螺仪没关系。

您是说上电了调螺距为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上电了调螺距为零吗?

先调三平,1、接电,遥控器全部中立,把舵机臂取下装到水平位置。(尽量水平,一般都会带一点点角度)
2、断电,用手把舵机臂扳倒水平位置。然后调拉杆长短,直到十字盘水平,L臂水平。
3、调大桨夹拉杆直到大桨水平。

。。。。
然后才是接陀螺仪,上电,。。按K8指南。。。
结束
试鸡
爽飞

楼主:
这回明白了,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调三平,1、接电,遥控器全部中立,把舵机臂取下装到水平位置。(尽量水平,一般都会带一点点角度)
2 ...

还有炸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