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升机飞起来机身是倾斜的?

楼主(2015-12-10):
悬停的时候从后往前看机身是往右倾斜   斜的好明显   有大神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吗

网友A:
反扭矩产生的
主旋翼旋转,机身就会形成反扭力,为了对抗这个反扭力,所以要用尾螺旋桨;
但主旋翼跟尾螺旋桨不在同一个平面(如果同一个平面,就会打架了;或者尾管长一点,再往上翘,使尾螺旋桨轴和主旋翼同一平面),在对抗反扭力时,必然形成一个侧方的推力,使主轴倾斜;
这种倾斜在450以上直机很难感觉到(其实也不太难感觉到),因为它们重量大,倾斜很小;较小级别的直机,这个侧方推力就足以使主轴很斜很斜了;
而主轴的倾斜,就是主旋翼的倾斜,就形成另一个侧方的分力,与尾螺旋桨的侧方推力对抗,从而得到平衡。所以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倾斜在小直机里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越小越轻越斜!

网友:
因旋翼头横轴和尾横轴不在一条线上      在锁尾的过程中   相当于有一个力在往旁边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扭矩产生的
主旋翼旋转,机身就会形成反扭力,为了对抗这个反扭力,所以要用尾螺旋桨;
但主旋翼跟尾 ...

学习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扭矩产生的
主旋翼旋转,机身就会形成反扭力,为了对抗这个反扭力,所以要用尾螺旋桨;
但主旋翼跟尾 ...

知道了  多谢解答

网友:
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了,力学上去找答案吧。
“主旋翼旋转,机身就会形成反扭力,为了对抗这个反扭力,所以要用尾螺旋桨; ”,尾桨在克服大桨产生的反扭矩后,又额外产生了侧向推力,这推力会时机身产生向左的偏移,为了克服尾桨带来的侧向力,于是大桨需要向右偏,使大桨在产生向上升力的同时,也有向右的分力,用这个向右的分力,来抵消尾桨向左的侧向力。

网友:
8楼说的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