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遥控器电压回传线电阻?

楼主(2015-12-10):
请教一下,futaba遥控器上用的电压回传线,上面接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的,阻值多少,如果回传线上串联了一个电阻,那电源电压经过电阻后到接收机不是有压降吗,电压还准确吗?请老师们明示一下!

网友A:
就是要有压降。如果动力电直接进单片机,单片机必烧。

网友(2016-09-30):
引用 网友A:
就是要有压降。如果动力电直接进单片机,单片机必烧。

你说的是错误的,并没有降压,我测量了

网友:
那是个保险丝,我都是直接两根线接动力线上的。

网友(2020-09-03):
电压检测这里的输入阻抗很高的,应该不是分压作用。猜测可能是防止上电过程中检测线先于主线上电造成问题。
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偏要外置这个电阻,如果少不了此电阻,不如做在接收机内部就好了。

网友(2021-01-10):
自备1A 125V树脂封装电阻式保险丝一个(型号:025001.NRTLAL),进口件价格大致1.2的样子,国产件价格0.3-0.5,两根1mm的电线,成本几角,一个2.5*4mm外面尺寸,标准是楼下兄弟说的JST 1.5 的两芯插头(一套价格0.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