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菜鸟,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12-10):
刚开始学穿越机,所以想买一些部件,求大神指教组装配置组合,组装后要耐摔哦!!

网友A:
去某宝搜穿越机套装可以熟悉零配件,要防摔建议先入个玩具四轴练练手,以减少玩穿越机摔机的几率,推荐加了360°全保护框的小四轴。

网友B:
买个34百元的玩具小四轴在家里玩着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某宝搜穿越机套装可以熟悉零配件,要防摔建议先入个玩具四轴练练手,以减少玩穿越机摔机的几率,推荐加了 ...

保护框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34百元的玩具小四轴在家里玩着先。

嗯,买个便宜滴练练手,谢谢

网友A:
如图:360度无死角保护 TB 200以内搞定

360度无死角保护

360度无死角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360度无死角保护 TB 200以内搞定

网友(2016-08-25):
建议还是先联系下模拟器

网友:
360无死角保护是玩具才有吧?穿越都是浆保护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