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NAZA usb

楼主(2015-12-10):
各位,本人飞控(naza)的LED不见了,现在想连接电脑调试一下,由于NAZA的USB是和LED放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连接电脑。请问一下能不能自己接一个USB和电脑通信?请问飞控USB接口是怎么定义的谢谢各位

网友A:
买一个吧,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吧,不贵

已经搞出来  谢谢!

网友B:
我记得可以直接改成USB线,具体看看精灵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可以直接改成USB线,具体看看精灵2

可以,精灵的是把5V电源断掉的即电源不输入,然后在信号线串入2个磁珠(作用是避免静电干扰)

但是我不知道DJI LED上面的灯是怎么做的,请问你知道?即电路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