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hcp100S用高频头好飞还是卫星接收好飞?

楼主(2015-12-10):
我今天买了架带卫星的HCP100S,只有配卫星但接收机还没有买,因为我现在是第一次玩HCP100S,对这小机不是很了解,所以想请教下大家hcp100s是用卫星好飞还是高频好飞呢?我还有一个以前飞hcp100用的那种老款的黑色HT8高频头100S可以用吗?我的控是D7E刷gale固件可以用卫星玩hcp100S吗?需不需要在买个K8接收机或者dx接收机才能配卫星玩?请大神们指教下谢谢

请问用卫星接收都要像下面这样操作才能玩100S吗?什么控都可以这样绑定卫星来玩吗?

下面这两种新老HT8高频头100S都能使用吗?白色贴纸那个是新版高频头,黑色那个高频头是老款的

网友A:
高频头有延时。必须卫星。或者遥控内加24L01模块。话说卫星我也有。。。

网友:
卫星不用接收机。你借用一个,用DSM2对拼之后插上就可以了。。。为这个买接收机不划算的

网友B:
问个小白问题 卫星 是干啥用的

网友C:
我用内置高频头飞似乎没感觉到延迟,一直正常工作,配合d7e M大固件。

网友D:
老款高频头可以用,信号有延迟是因为主板的天线接触不好,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E:
DEVO 7E     DEVO10 刷固件 可以直接对频DSM2 DSMX卫星  卫星可以通过K8对频    blog.sina.com.cn/s/blog_3eb4862e0102vehe.html  这个是教程

会焊接高频头也可以焊接 24L01高频头 性价比高点 将来换别的飞机也能玩 比如伟力V977等

我不会焊 怕焊坏 所以我选择用 山寨DSMX卫星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有延时。必须卫星。或者遥控内加24L01模块。话说卫星我也有。。。

哦,高频头有延时那配100S不好用啊,我的控没加2401模块,那就用卫星飞飞看吧,卫星你不是在用着吗?你也没说出所以我以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高频头有延时那配100S不好用啊,我的控没加2401模块,那就用卫星飞飞看吧,卫星你不是在用着吗?你也 ...

我一直用内置高频头飞。。。卫星以前给150用。。。450停飞了上面还有两个DSM2卫星闲着。。。

网友A:
卫星只有两个不好,第一占地儿,飞机增加点重量到无所谓。。。第二据说卫星吃电压,用卫星的100S比不用卫星的动力要弱。这是我坚持用24L01内置高频头的缘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内置高频头飞似乎没感觉到延迟,一直正常工作,配合d7e M大固件。

我的控没有加内置高频头,只能用卫星或者外置高频头飞了,M大固件应该比gale固件好用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小白问题 卫星 是干啥用的

我也不太懂卫星是干啥用的,只知道HCP100S可以用这个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款高频头可以用,信号有延迟是因为主板的天线接触不好,焊一下就好了。

哦谢谢,那我的老款高频头100S也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VO 7E     DEVO10 刷固件 可以直接对频DSM2 DSMX卫星  卫星可以通过K8对频    blog.sina.com.cn/s/blog_3 ...

好的谢谢,这是个很好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只有两个不好,第一占地儿,飞机增加点重量到无所谓。。。第二据说卫星吃电压,用卫星的100S比不用卫星 ...

哦,用卫星不但会增加重量还会吃电压啊,这样看来用卫星也不太好啊,我打算先试试我那个闲置的老款HT8高频头飞飞看怎么样,如果不行就只能改用卫星了,我的焊接能力也不太好不太敢给控焊接2401高频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用卫星不但会增加重量还会吃电压啊,这样看来用卫星也不太好啊,我打算先试试我那个闲置的老款HT8高 ...

我的感觉就是慢半拍,低空翻容易栽。。。

网友G:
必须用卫星。。。我D7E改了高频头飞,延迟很大,钟摆一下就知道
换了卫星顺手的不行

网友:
卫星!!!这个便宜又好用,还不用折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哦,用卫星不但会增加重量还会吃电压啊,这样看来用卫星也不太好啊,我打算先试试我那个闲置的老款HT8高 ...

用D10加HT8高频头很好飞,我这里有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感觉就是慢半拍,低空翻容易栽。。。

看来高频头的缺点就是反应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用卫星。。。我D7E改了高频头飞,延迟很大,钟摆一下就知道
换了卫星顺手的不行

谢谢,那我也用卫星吧,高频头试一下看看如果不行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D10加HT8高频头很好飞,我这里有设置参数

虽然不少模友都说是卫星好用,但我也打算先用高频头试试,哪种好飞就用哪种,你100S经常飞3D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没有加内置高频头,只能用卫星或者外置高频头飞了,M大固件应该比gale固件好用很多吧。。

M固件更强大,给力固件更简便。但是M可以用混控消除100s的尾死区。

网友H:
引用 楼主:
虽然不少模友都说是卫星好用,但我也打算先用高频头试试,哪种好飞就用哪种,你100S经常飞3D吗?

这是华科尔控制hcp100s的设置参数,你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华科尔控制hcp100s的设置参数,你设置一下

好的,谢谢啦,正需要这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M固件更强大,给力固件更简便。但是M可以用混控消除100s的尾死区。

gale固件我觉得也挺好用的,M固件也用过,功能确实强大,只是不太懂混控的用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正需要这个设置。。

试飞了吗?楼上给的设置可能太猛,初上手最好油门螺距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飞了吗?楼上给的设置可能太猛,初上手最好油门螺距小点。。。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买的100S现在还没到货,到货再慢慢调试,不过越猛的机子我越喜欢,这样耍起3D才爽

网友C:
引用 楼主:
gale固件我觉得也挺好用的,M固件也用过,功能确实强大,只是不太懂混控的用法。。

你难道没有发现尾舵有个死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没有发现尾舵有个死区吗?

我买的100S还没到货,到货在试机看看,100S尾死区很严重吗?

网友:
软件问题,可以解决。请搜贴

网友(2016-03-28):
引用 网友A:
高频头有延时。必须卫星。或者遥控内加24L01模块。话说卫星我也有。。。

我有D10刷了3.5.3 以前玩伟力977加了NF24L01高频头,是不是不用卫星直接可以飞了?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gale固件我觉得也挺好用的,M固件也用过,功能确实强大,只是不太懂混控的用法。。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G固件飞100s的参数设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