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算是毕业了来交作业,DIY丢失报警,航灯

楼主(2015-12-10):
入魔也快1年了,一直潜水对不起大家啊,自认为也是一名DIYER了,目前初学Arduino,希望老鸟们多多指教,

成本,Arduino mini 9块,5050LED硬灯条1米72灯9块左右,实际用了4*6灯,蜂鸣器2块,8050,电阻1K原来有的忽律掉

原理是读取接收机任意一通道PWM,高PWM循环切换闪灯模式,低位保持当前模式,高位循环到几次蜂鸣器响,低位关

目前LED程序只有爆闪,流水,呼吸,全亮

硬件也很简单的,就不搞图了简单说下,单片机出来串电阻接8050基极,共地高电位导通,三极管再串LED或蜂鸣器接到12V上

初学Arduino,,高手忽略掉,下面附上视频,欢迎大家指导

网友A:
感觉再加一个 GY-521 传感器模块,就是一套完整的航电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再加一个 GY-521 传感器模块,就是一套完整的航电系统了。

陀螺仪加在航灯上??

网友B:
楼主加油,下一步可以试试读取mavlink然后控制灯光什么的。

网友C:
你是自己加了超声波吗?有没有加光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自己加了超声波吗?有没有加光流传感器?

超声波是按照论坛做的,没有光流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是按照论坛做的,没有光流哦

噢噢 也不错啊  超声波用起来如何?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下一步可以试试读取mavlink然后控制灯光什么的。

买了个PIX就为了去了解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噢 也不错啊  超声波用起来如何?是什么飞控?

PIXRAPTOR,超声波用起来杠杠的,就是如果反射面不好或者高度稍高就不准了,我最高调到了3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RAPTOR,超声波用起来杠杠的,就是如果反射面不好或者高度稍高就不准了,我最高调到了3米

好的 参考了  我的是pixhawk的飞控 以后可以搞搞这个

网友:
厉害!希望可以出个教程,和上传代码。

网友(2018-04-19):
大神,能说下代码吗?小弟也是新手刚学arduino,希望能多多指教!!!QQ:408537819

网友:
Arduino怎么读取接收机信号,求教

网友(2018-06-27):
能否给个源码用用
咋读的接收机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