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10 931主电机抖动无法启动

楼主(2015-12-10):
如题,拔掉大齿电机就能启动了,可一装好就像卡住了一样,轴承顺滑,主轴也换了新的,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我之前也这样,换电调后好了,但要检查好电机线有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这样,换电调后好了,但要检查好电机线有没有断,

谢谢   电机没打开看,不过拆了大齿,电机转的很欢快,我把931的主桨换到110上,飞一会儿  电机很烫  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电机没打开看,不过拆了大齿,电机转的很欢快,我把931的主桨换到110上,飞一会儿  电机很烫  是 ...

和我第一架110一样,应该是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第一架110一样,应该是电调坏了。

电调坏了电机还能转吗?

网友:
问一下x6控左边那个电源接口是干什么用的?能接9v电源吗,能的话练模拟器就不用费电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坏了电机还能转吗?

因为我电机和主板都没坏,排除法,推测我电调坏了,而且我电调进过雪,后来化了都锈了,然后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电机和主板都没坏,排除法,推测我电调坏了,而且我电调进过雪,后来化了都锈了,然后就出问题了
...

哦,我的是电机线虚了,已经搞定,爽飞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