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点焊机

楼主(2015-12-10):
各位大侠们;帮我看看300VA的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E6%A1%8C%E9%9D%A2/%E7%85%A7%E7%89%87%20001.jpg变压器需多少平绕几圈。焊2mm钢板。谢谢!上图

楼主:
照片

照片

网友:
铁芯多大

楼主:
铁芯截面40mmX55mm。能否给个参数,手上有一个300VA的和一个500VA的。谢谢!

楼主:
都是日本产的220V转100V的

网友:
焊2毫米钢板,变压器功率小了点。

楼主:
焊1mm不锈丝能用不

楼主:
上网做了一些功课,准备材料:电脑机箱一个,5600uF400V电容10个,1000VA变压器一个,60平铜导线一些,補料一些。可控硅调压冲电容,mos管控制电容放电变压器,变压器转换低压点焊。

网友(2016-08-28):
看着这个总觉得很危险。。。

网友:
现在这么便宜,X宝买一个

网友(2016-11-19):
这种玩意  现在应该买现成的更好吧

网友:
焊2mm的钢板真诱人。以前看到的都是电池点焊,焊0.2的板都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