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 V2飞的时候发现有些延迟,手感不正常

楼主(2015-12-11):
ebar V2飞的时候发现有些延迟,手感不正常,求助具体原因,谢谢!

网友A:
楼主请先确定bec供电稳定,使用高速的数字舵机。

其次请检查桨夹轴承是否损坏,若桨夹轴承不顺,会影响操控。

另外使用较重的主旋翼也会使得操控变迟钝。

排除以上,请检查ebar的设置:
A.  在 4. Controls 里面,将FB feel设到0会有更快的反应。
B.  在 5. Fly mode 里面, Digital项设到Vivid,Motion项设到较高的数值(90以上),会有更快的反应。

楼主(2016-03-07):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先确定bec供电稳定,使用高速的数字舵机。

其次请检查桨夹轴承是否损坏,若桨夹轴承不顺,会影响 ...

我已经发现原因了,ebar的说明书关于陀螺仪摆放位置的设置是错的,相当于前后左右的位置描述是错误的导致了飞起来很不正常

网友:
呵呵,说明书老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先确定bec供电稳定,使用高速的数字舵机。

其次请检查桨夹轴承是否损坏,若桨夹轴承不顺,会影响 ...

我的ebar v2有时候十字盆会向左斜,悬停不了,重新插电又恢复正常了,经常是这样,你告诉我怎么回事,校准里全部是+100。 0.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