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爱折腾】零开始打造持久续航、无限距离的低成本智能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5-12-11):
哥一直想DIY一台可以持久续航,飞行距离不受控制的智能四轴飞行器。我的想法是--现在安卓系统比较成熟且有网络基础功能。使用领域广泛。(ˇˍˇ) 想~通过一台安卓系统的手机,使用移动3G/4G网络来作为四轴飞行器的主控。且安卓手机自带高像素摄像头、陀螺仪传感、加速度传感器、方向传感器等四轴必备所需传感器。我觉得能剩一部分成本、而且减轻四轴的重量。
哥DIY这台四轴飞行器的过程将在此帖详细记录。不知道追踪是否可行?
目标就是:尽可能低成本、续航持久(可以无限久)、飞行距离不受控制(有3G/4G网络信号就能飞)、尽可能的折腾。
实现的功能:1.自动降落伞功能(通过软件算法,因不可抗拒等原因造成四轴飞行器掉落时,自动打开降落伞实现安全降落)、2.物品降落传送功能、3.需要有自动返回和自动到目的地功能(通过GPS实现)。
控制的设备:1.普通PC电脑、2.安卓系统的手机。

首先我用到的设备是:
1:一台闲置的红米1S手机作为四轴的主控,到时候需要安装在四轴上(自带GPS、800W像素摄像头 航拍和远距离传图用、陀螺仪传感、加速度传感器、方向传感器,最重要的是必须支持OTG)
2:PC电脑一台(主要用于实时显示通过主控系统传回的视频)。
3:遥控android手机一台(控制四轴的)

楼主:
前段时间 主控+遥控的功能基本实现 先添几幅遥控的图片
手机上显示的视频信号界面

遥控控制

地图控制

网友:
你北 京的?要搞视距外飞行器?不把北 京搞得全面禁 飞不罢手是吧,要真感兴趣去外地,偏僻一些的地方吧。新兵就不要给大家找麻烦了,ok?

网友A:
手机传感器的精度是不够的,gps定位误差往往大于10米。建议楼主直接用pixhawk,手机做遥控和数传即可。pixhawk能实现上述几乎所有功能。如果你编程水平高的话还可以用树莓派或DragonBoard410c做飞控。

楼主:
试了服务端,WIFI内网模式可行!但要在3G/4G外网模式,由于没有公网IP,所以又用Java写了一个简洁的服务端,运行在云服务器上,用来做被控和主控的链接。貌似此方案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服务端,WIFI内网模式可行!但要在3G/4G外网模式,由于没有公网IP,所以又用Java写了一个简洁的服务端 ...

说了手机传感器误差极大。

网友A:
我看到了续航无限久五个字,大家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A:
楼主的目的大家应该都明白,日后99%出产品让大家买,分析如下:
楼主昨天刚刚有了帐号,就发了一堆遥控、地图等东西,明显了解过航模。因此判断为之前在其他论坛潜水的模友或商家。但如果楼主是模友的话,内容中不会出现"无限航时"之类的文字。故判断为商家。
此外,楼主的编程水平不错,技术储备也很充足,普通模友基本不会有这些技能,更不用说是新手。
大家还是洗洗睡吧。还有,楼主,你的水平有待提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目的大家应该都明白,日后99%出产品让大家买,分析如下:
楼主昨天刚刚有了帐号,就发了一堆遥控、 ...

我只是从小爱好航模啊,计算机专业。对这方面比较了解。之前也了解过四轴飞行器。没有实践过。
那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最后能否实现也是未知数。
折腾了一段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手机传感器误差极大。

还是想先试试看效果。测试了GPS的海拔高度。误差的确很大。所以单独买了一个 气压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从小爱好航模啊,计算机专业。对这方面比较了解。之前也了解过四轴飞行器。没有实践过。
那只是我 ...

好吧,可能我误会你了。不过我建议你把"无限航时"删掉,否则,"瓜田李下"。。。你什么时候删掉,我就什么时候删我刚才发的帖子。这主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可能我误会你了。不过我建议你把"无限航时"删掉,否则,"瓜田李下"。。。你什么时候删掉,我 ...

可能我表达有误,我的无线续航是指 在没电的时候可以 找地儿自动充电,或者是用太阳能自动充电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达有误,我的无线续航是指 在没电的时候可以 找地儿自动充电,或者是用太阳能自动充电之类的。
...

找地儿充电指的是没电了会敲开一户人家:"电费在这儿,让我充个电,行不?"

太阳能在四轴上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四轴可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面积不会超过0.3平方米,而这只能产生40W的功率,充电时间超过6小时。

网友:
无限续航,这基本就别指望了。太阳能那更加是忽悠人的。未来可能可以。

网友:
精神值得鼓励

网友A:
楼主的积极性似乎被严重地打击了。不过,LZ,建议你去开发4G数传遥控图传一体机。同时加上普通微波遥控保证近距离低延迟。

网友:
哈哈 楼主要做的 和我想做的如此相似,最近也是为4G信号传输,大为折腾......手机做飞控,淘宝有卖的,手机的GPS信号,确实很差,我是觉得还是从4G数传图传搞起,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