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6202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5-12-11):
收了个6202,但是没有说明书,度娘也没有。蛋疼的官网也没有,这扶她爸放个说明书有这么难吗?
请教有谁用过这个接收机吗?
如何设置?2个SBUS端口分别有什么作用?

网友:
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manuals.html#receivers

自己去找吧 各种接收的手册都有

网友A:
6202??还是6203,6303 ??这个类型的接收用在直机上,必须配合支持SBUS协议的3轴使用,3轴陀螺与接收通过一根线连接,把舵机都接在3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2??还是6203,6303 ??这个类型的接收用在直机上,必须配合支持SBUS协议的3轴使用,3轴陀螺与接收 ...

是6202,有2个SBUS口。SBUS我在用的,但是2个SBUS口的第一次遇到。

网友:
经Hobbico查证,R6202SBW的两个SBus端口是一样的,输出同样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