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坦克 诱导轮固定座加固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5-12-11):
螺丝没牙的地方是M5的有牙的地方是M4的(而且是自攻牙不适合拧金属上如何解决?
有朋友说装内4外7的螺丝若干!可是如果把铜套敲掉也只能镶嵌进一个轴承啊!一个轴承能稳吗?这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赐教
借用了个朋友的图请见谅

网友:
楼下回答

网友A:
呼叫Z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呼叫Z总!~~~~~~~~~~~~~~

在我那个帖子已经回答他了……

搞诱导轮的时候忘了拍照片了,上个虎式的吧,恒龙的诱导轮基本上都是一个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我那个帖子已经回答他了……

搞诱导轮的时候忘了拍照片了,上个虎式的吧,恒龙的诱导轮基本 ...

想问一下,一般都是什么原因掉链子。是履带松了还是和驱动轮负重轮不在一条直线上,或是2个履带不平行

网友:
以上原因都有,自己调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一般都是什么原因掉链子。是履带松了还是和驱动轮负重轮不在一条直线上,或是2个履带不平行

...

这几种轻快都有可能掉链子。。。。得逐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那个帖子已经回答他了……

搞诱导轮的时候忘了拍照片了,上个虎式的吧,恒龙的诱导轮基本 ...

Z总图片的链接给一个吧!谢谢了 看看诱导轮怎么加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几种轻快都有可能掉链子。。。。得逐一排除!

另外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只考虑一个发动机,我的履带车的转向机构应该怎么设计,也就是这里常说的波箱,我现在的想法就是皮带传动,张紧轮和刹车连锁,转向时,转向侧的张紧轮松开,皮带容易打滑空转,然后刹车刹单边驱动轮,双流的是2个电机,我打算上油动的,动力更强大点尺寸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只考虑一个发动机,我的履带车的转向机构应该怎么设计,也就是这里常说的波箱,我 ...

发动机???这个高级了,哈哈哈哈!这东西我就不懂了,得问东方兄。他做过油动的梅卡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只考虑一个发动机,我的履带车的转向机构应该怎么设计,也就是这里常说的波箱,我 ...

涨紧的话。。。。估计得在车体内设计一个摇臂,类似扭杆的固定方式。。。我那种直接加弹簧的方式。。。还有待验证啊,目前还没机会出去操车,可靠性,不能确定。

网友(2022-01-11):
都是高级的手艺活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