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ZS 血狼-迦南220装机飞行最新作品

楼主(2015-12-11):
DAL220安装耗时8个小时 客官们请品鉴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配置
本次迦南的DAL220穿越机配置如下:
电机:TM 破风 F40 2204 2300KV
电调:小蜜蜂
飞控:naze32飞控
机架:DAL220
桨:5045正反平头桨
摄像头:索尼700线
图传:奥姆威600MW
分电板:Matek Mini 分电板
BEC:  5vBEC
接收机:FrSky Tfr4-B
遥控器:FUTABA 18sz
显示器:鹰眼旗舰版
电池:九泓 4S 1500 35C
整机起飞重量:550克下面上二段视频及装机全过程
先上一段全油门飞行视频 全程满油门飞行1分44秒后飞机自动迫降 飞下来后电机没有什么温度 电调无温度 电机满油1分44秒没有烧

第二段暴力飞行视频

下面是装机全过程 图中都有说明 就不一一解释了 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到此结束 有不明白不懂的地方随时可以站内信联系

网友A:
蘑菇天线和接收天线挨那么近,当然理论上5.8和2.4没干扰,其实没干扰那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蘑菇天线放后面即好看,还能避免跟接收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蘑菇天线和接收天线挨那么近,当然理论上5.8和2.4没干扰,其实没干扰那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蘑菇天线放后 ...

还好 一直都这么装的 也没有什么干扰  主要是图传放在后面接线麻烦点 主要顺畅点就用了延长线

网友B:
装机關电池什麼事呢?
為什麼每張相上都有个电池?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架子如果要修机那是相当的复杂
黄咪咪只有在3dx没有飞机用了才用这一台  回来之后就扔掉了

网友:
工整简洁,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架子如果要修机那是相当的复杂
黄咪咪只有在3dx没有飞机用了才用这一台  回来之后就扔掉了{:1 ...

说的很对 修机起来的话真的是相当的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机關电池什麼事呢?
為什麼每張相上都有个电池?

一个背景而已 不用想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个架子如果要修机那是相当的复杂
黄咪咪只有在3dx没有飞机用了才用这一台  回来之后就扔掉了{:1 ...

机架是其次的 重要的装机的过程和细节而已

网友D:
请问第一个视频用多大的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第一个视频用多大的镜头?

用的鹰眼5S拍的  原配的镜头而已

网友E:
这种机臂和机身一体的架子,我是不再买了,断一条胳膊成本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机臂和机身一体的架子,我是不再买了,断一条胳膊成本太大

用过了才知道嘛  一般飞飞还是可以的  开始就是看中他的造型不错  我也炸断了

网友:
群内帮顶    请问一下迦南 我入门穿越 是应该大力的265还是其他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