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没事,动手做了两个起落架,还是加强带肋的、、、

楼主(2015-12-11):
下午没事,动手做了两个起落架,还是加强带肋的、、、铝合金门窗上的废料,本以为效果应该不错,结果偏软,还好是带肋的,能凑合用,孔距25和45的

网友:
Good,Good~!像楼主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做直升机的可以哦

楼主:
嗯嗯   主要固定翼用,直机应该也可以

网友:
偏软的优点是减震强度较大。对飞机有更好的保护;缺点是:经常来回掰容易断。建议:孔位3个就够了,不要在一条线上,3点一面吗。哈————

网友(2016-07-09):
普通的铝材不行的

网友:
偏软的起落架可以逼你练好降落技术。否则你就天天做起落架吧!

网友:
好条件啊!表示羡慕

网友:
5系铝很软,起落架一般是6系铝。可以拉对角张线增加强度。顶楼主